关于设想一个电直装3个陀螺的可行性!

楼主(2006-10-30):
大家都知道陀螺是可以通过感应装置微调
舵机
控制飞机的某一个姿态,假如在一架直机上安装3个陀螺分别控制3个方向的姿态,是不是可以使直机真正做到无操作时,只要控制油门就可以使电直达到悬停那?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想法,lz搜一下北京青年的帖子,这老大这么做过,好像效果还不错
期待lz作小白鼠

网友B:
我晕了,拜托你们看一看,装个红外平衡仪就OK了

网友C:
再加一个F 的 gya352 双轴双感陀螺就可以了

网友D:
光三陀螺是不行的,反而容易歪,本人试过/

网友E:
非常有趣的想法,估计美军的巷战侦查系统就是这个原理,让不会玩电直的人也可以轻松操控带摄像头的小飞机

网友F:
没有必要

网友G:
我在固定翼飞机上试过装3只GP-03,但是效果不理想,首先是陀螺灵敏度调整非常麻烦,其次是升降舵会与副翼发生横滚——俯仰耦合,使飞机姿态无法控制。现在做到的是只在轴上用陀螺进行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