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楼主(2006-10-30):
新手问题,有没有玩36的高手,写一下机机的调整和经验,万分感谢

网友A:
机机还是不错的,大的缺点不多,但小毛病不少,需要耐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飞行技术了。调整的时候和其他的机器是一样的,其实直升飞机关键就是桨,动静平衡调好了,消除双桨,再把好螺距关飞机就很稳定了。

楼主:
怎么做动静平稳,

网友B:
这篇是玩36#时写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A:
最好有个小的电子称,2个桨重量一样,重心的位子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