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40陀螺仪舵机行程怎么调?

楼主(2006-10-30):
我在2610上设150%,可在240上反映不出来!遥控杆到头的那段舵机根本没反映!好象240把行程控制死了一样?在控上再怎么调,他行程就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用TRVL  ADJ  功能,把L和R都按实际情况加大

网友A:
引用:
我在2610上设150%,可在240上反映不出来!遥控杆到头的那段舵机根本没反映!好象240把行程控制死了一样?在控上再怎么调,他行程就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ATV/EPA这些参数再尾舵代表的不是舵机行程,而是旋转速度!调行程要换孔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V/EPA这些参数再尾舵代表的不是舵机行程,而是旋转速度!调行程要换孔位!

准确的说是经过240后就不是舵机行程,而是旋转速度了,对么?

楼主:
问题是在非锁尾状态下~

网友:
我觉得用舵盘点位加大行程调的方法比较可行

网友:
调机真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