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向舵,我可不希望练反了..

楼主(2006-10-30):
 我目前全力在练翼龙的fms
模拟器
,
请问
方向舵
与
升降舵
是不是都在左边的遥杆上?
为什么我的翼龙三通的
方向舵
与右边油门同杆?
我飞翼龙三通只是为了学习/过渡,肯定以后全飞四通道的,这样会误我的。
另外翼龙三通我也是感到老向一边慢慢侧过去,上反角没起什么作用,我想方向舵的操作也可修正侧翻,只是我还不熟练。
与这个人的现象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846&highlight=%D2%ED%C1%FA
在fms模拟器上飞机都是四通道的,我反而可以飞行(转弯前先侧一点),早知道这样不如直接买翼龙四通机了。现在我又买了两个
舵机
/Y线等配件,打算改主翼变四通的。
请前辈们给我建议,谢谢!

网友A:
翼龙的方向舵,你就把他当副翼用就好了,反正他的位置也是副翼的位置,嘿嘿
慢慢侧过去,反方向调微调

网友B: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三通翼龙主翼上反角过大,改副翼效果不好效果,其他的同上。

网友C:
试过3通翼龙改4通,要换主翼,动力组也要换,不然推力不够,

网友D:
方向舵都是在左手上面,在右手上面是因为你的舵机插到接收机的第二通道了,换到第4通道就可以,第2通道是副翼。
向一边侧看看可以适当的微调一些方向舵修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