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锂电的问题

楼主(2006-10-30):
2s锂电,飞飞翼到电调保护,测的分别为3.55和3.31,不知道正不正常。谢谢

网友A:
0.24了都,充电的时候小心点

楼主:
过放了吗?
电调一保护我就收摊了啊?电调保护太低?
标准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保护低档2.5v中档2.75v高档3.0v 一定要用平衡充电,你的电池二片有差议性能不一样/

楼主:
是用平衡充的
您是指
电调
还未到3.0就保护了不正常?还是说
电池
测量出电压不一样不正常。

网友B:
电调保护电压很精确不会有问题,是电池电压低的一片有问题,

网友C:
负载因素.你测量是空载电压.有负载时要低些,电机运转时测量才准确

楼主:
哦,明天在测量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