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 500x 感度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31):
本人现在使用的控 是德国产的Graupner MX-12 配 R700接收机 我看了看JR的相关说明 其实他就是X6102+R700

现在我所遇到的问题是 只要把感度线插在ch5上 尾舵机就没有反映了 测Gyro的输出电压差 黑白线之间的 也是没有变化

又没有哪位模友 用的是相同或类似的设备 如果插上感度线 尾舵能正常工作
那麻烦告我下咋弄啊

谢谢了先

楼主:
6102 就是 2610

网友:
在遥控器里,把5通感度设到70~80.

楼主:
在Tavel Adjust里面弄是吧
还请问 那陀螺仪上的 Gain 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Tavel Adjust里面弄是吧
还请问 那陀螺仪上的 Gain 怎么弄

travel adjust是调舵机行程的,找那个有GYRO GAIN字样的菜单,这个才是感度。

楼主:
我刚看到的文章说 在ATV里面调 Gear 的 Travel

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我再看看说明书吧 先谢谢二位

网友A:
1. JR 2610 是沒有Gryo gain這個選項的, 如果Gryo插上感度線在CH5則必須用Travel adjust調節Gyro之感度.(調節時+-不可超過90%)
2. Gyro上的Gain用途是當沒有插上感度線時用作調節Gyro之感度, 但此時Gyro是固定在鎖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JR 2610 是沒有Gryo gain這個選項的, 如果Gryo插上感度線在CH5則必須用Travel adjust調節Gyro之感度.(調節時+-不可超過90%)
2. Gyro上的Gain用途是當沒有插上感度線時用作調節Gyro之感度, 但此時Gyro是固定 ...

多谢您的指点 可是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2610           6201 有多大区别?

网友:
1. 檢查舵机的插頭是否接反.
2. 在控制器內選擇清楚控制CH5的開關掣.

楼主:
今天刚买的SPCM接收机到了 插上以后就可以正常转动了 但原来的PPM接收机就是不行 我看有些帖子说 感度线 和 控制线 不能插在相临的接口内 也许吧

不过总算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