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遥控器间歇性“痉挛”~~~~~~

楼主(2006-10-31):
我的控一直表现还算不错,但最近有个情况慢慢引起了我的注意:飞行时,舵机总会突然的抖动一下(我是飞翼,两个舵机一起抖),电机在同时也传来不稳定的运转声音,且无论远近,这种情况都出现过,虽然没有引起任何事故,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我有个想法,我的电池是DIY的,是不是电池供电的问题呢??如果是这样,我可否单独为接收供一组电而和动力电分开??这个供电电压最低需要多少???我用单片的锂电行不行???

网友:
你把接收机接其他设备试试呢?看不是有同样问题?

网友:
换个场地试试,是不是干扰?

楼主:
天地飞的客服是不是也进来说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的客服是不是也进来说说呢???

你好!
帖子沉了,忙了几天没看到。以后请在标题上加入天地飞便于我们跟踪。
WFLY天地飞发射机的软件经过长期测试证明信号是稳定的,不会有信号突然跳变的情况出现。根据现象分析很可能是遇到瞬间干扰,可用如下方法判断:
1:同频点的进口设备(一次变频接收、455KHz中频)是否在同场地同时出现这情况,如果也有就是干扰,配对更换收发晶体。
2:可换用WFR09-P二次接收,具有更高的抗干扰性能。
3:检查电池和电调。
           谢谢!

网友:
我也曾经有这个问题,后来经经常是天线断了!

网友:
天地飞的天线不会断的,一定是楼主自己恶意破坏来诋毁天地飞!成都小财神,封他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