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问题:无刷电机带载速度上不去!!

楼主(2006-10-31):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无刷电调,
电机
空载时可以达到9000r/m以上,带载就只有4000转了,电压没有达到最大值,自己就停转了,郁闷。不知道问题在哪,请大虾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带载速度比空载下降很多,对于正常的电机故障来说是电机退磁了。
对于DIY的电机我觉得是你用的磁钢不够,磁能积不够,可以考虑换成较厚的磁钢。
我只是猜,因为我没有真正做过。

网友C:
楼主是做电调不是做电机喔

网友A:
原帖由
nanao
于 2006-10-31 11:48 发表
楼主是做电调不是做电机喔
 狂擦汗中 。
如果是电调,那问题就再于你实际输出的PWM占空比调节有问题。
因为空载能转9000,说明进角和换向应该没有问题。
带载速度低,应该是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不够,转子得不到足够的力矩从而速度上不去。
这下应该没错吧!

楼主:
我就是通过调节电压来调节速度的啊,电压刚加到7V,电机就停转了,电压应该足够了,如果电压不够的话,它应该加速到一定的速度保持才对啊,可是老是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停了,很像以前的检测不到过零了一样

网友A:
那就应该是进角的问题了,角度的提前量不合适,PWM输出状态变化的时机不对。
还有,你的布局布线考虑功率地和信号地了吗?
也不排除电流大后干扰增加导致电机停转的可能性哦。

楼主:
 我把它们都共地了
刚改了一下进角和换向到开始检测过零的延迟时间,速度到了5000转,可没到半分钟,mosfet就烧了,心疼死我了

网友A:
有死区吗?
多大?还有MOS管的开通速度你测没有?是不是因为有直通现象?
LZ你在哪个地方?若是西安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些电调用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