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驴下载g3如何安装得问题

楼主(2006-10-31):
该软件100%可用
实际应该很好装.我是笔记本,所以走了些弯路.
.g3对硬件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显卡.

好好看一下第二张光盘的Crack里的安装说明.
先安装第2张光盘(切记),退出后,再按第一张,根据他的提示做.然后注册,.运行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KnifeEdge\Launcher.exe ,输入序列号.序列号说明里有.然后考备Crack目录下地文件到安装目录下.并运行他.会出来一个遥控器的图像设置.如果你有g2遥控器的设置.把左下交的小勾去掉.然后点击左下角的加黑字体,即可.如果运行一半死机.
请改显卡驱动设置(我就是这里出现的毛病).安装完毕后,在用g2汉化补丁汉化g3.别忘了提前运行ppjoy接口模拟软件.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我的g2和g3都是在那里下的,都可以用.没问题.我的所有的都是免费的,都不需要狗,.我的遥控器还是振华的.还都是在笔记本上用,g3不太流畅(三年前p4 2.2的本本,独立64M的ati9000显卡),g2非常流畅.

网友:
支持!请问G3比G2好在哪里?我现在装了G2

网友:
如何先安装第二张盘?麻烦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把该张盘   [ 仿真模型飞机G3].REALFLIGHT_RC_FLIGHT_SIMULATOR_G3-JGTiSO-CD2.bin放入需拟即可光驱,,关于安装没有那么神秘和麻烦,看我的贴,应该没问题.

网友:
LZ你好,能在QQ上教我装G3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