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凤凰35A电调使用时油门推过50%就亮红灯

楼主(2006-10-31):
请问,凤凰35A电调使用时油门推过50%就亮红灯,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A:
最简单就是改发射机的油门行程

楼主:
如何改?设置里没有啊

网友B:
那要具体看是哪一种发射机了

网友C:
调整油门行程就行了,调整到油门最高点,红灯刚好亮!

楼主:
我是3810的遥控,如何调整??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