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都說e-sky, lama 3 好飛, 為什麼我總是飛不好, 難道我是火星人!?

楼主(2006-10-31):
已經飛了一星期了, 還是沒法原停 ,  只加油門, 飛起來總是亂瓢的,  調了很久都是一樣 , 你們的lama 是不是都是一樣, 沒有不亂瓢的!

网友A:
是不停的乱飘的,换对新桨就好了

网友B:
除了拉玛3,还飞过什么?这个飞机不好飞的话,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停的乱飘的,换对新桨就好了

換了槳 , 還是一樣啊!  我看介紹的錄象都是垂直很平穩的升降的 , 如何才可以象錄象中一樣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拉玛3,还飞过什么?这个飞机不好飞的话,没办法了

在g2上飛過很多飛機了, 3d都會飛了 , 真機就只飛過lama了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C:
你手拿住,推油门,看看是不是上边那个桨的轴弯了 造成双桨.

网友:
应该还是调整有问题

网友:
ESKY可能4和1坏了

楼主:
今天晚上跟首頁中的"新手必讀", 一步步從新調整JJ, 發現原來平行錘出問題了 , 一邊的銅頭不見了 , 後來用鍚線纏在一起代替,測試平衡後 從新試飛, 已經穩定很多 ,   練一會, 終於可以原停下來了 , 從新做回地球人的感覺真好!!  , 真多謝各位大蝦的意見: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手拿住,推油门,看看是不是上边那个桨的轴弯了 造成双桨.

的確是雙槳 , 是平衡錘出問題形成的.

网友:
楼主是火星人,鉴定完毕

 开玩笑的.一说火星人我就想起了傻大木和乔不士

网友:
那你带着飞机来地球飞呀。

楼主:
引用:
那你带着飞机来地球飞呀。

火星已經沒飛機了--偶是乘飛碟來地球的

网友:
调试过吗?

网友D:
lama老是漂来漂去,不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ama老是漂来漂去,不稳了

應該是要調試囉

网友:
直机,调试很关键

网友E:
俺的LAMA3也是,起飞时一直往左后飘,怎么调遥控都没用。在QQ上提问也没人回答。以为俺是唯一的火星人,看到同类的感觉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g2上飛過很多飛機了, 3d都會飛了 , 真機就只飛過lama了

网友:
细心一些,问题就出现了。不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星已經沒飛機了--偶是乘飛碟來地球的

怎么不把火星车带回来啊.上面有全景摄象机啊.哈哈.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 先不要自己调4in1 一般出场设置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的LAMA3也是,起飞时一直往左后飘,怎么调遥控都没用。在QQ上提问也没人回答。以为俺是唯一的火星人,看到同类的感觉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 先不要自己调4in1 一般出场设置都没问题的

是的 七分調試三分飛 現在調好 好飛好多了

网友(2007-01-26):
如果一般电直的难度是100  那么LAMA是多少?70?

网友:
火星上校

楼主:
偶已經重回地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