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看看我的100A电调水冷,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2006-10-31):
第一次做,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焊工差了点

网友B:
不用焊,用AB胶粘更方便!!!

网友C:
原帖由
MZCYY
于 2006-10-31 20:21 发表
不用焊,用AB胶粘更方便!!!
对!!!!!!!!!!!!!!!!!!!!!!!!!!!!!!!!!!!

网友D:
你下面粘的什么?不会是海棉的双面胶吧,这样散热可能不会太好,去找点云母片再双面打上导热硅脂应该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