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9X不会用大家帮帮我啊

楼主(2006-10-31):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超级菜菜的小鸟
最近想玩直升机,请问我买的9X的接受机的那几个接口,
怎么和各个舵机连接啊。
还有就是两个摇杆分别控制直升机的什么动作啊。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呵呵,用我的H6跟你换,简单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用我的H6跟你换,简单易懂!

不得欺付新人

问题请有9X的回答

网友:
我有4通道的遥控器,绝对好学,咱们换

网友:
1通道是电调,6通道是陀螺仪。不容易搞明白的主要是十字盘的几个舵机和接收机连接。但是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结构的直升机十字盘,所以你还是需要看看直升机说明书,另外对照9X的直升机版说明书研究一下,很容易搞明白的。

网友:
给我,我帮你研究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超级菜菜的小鸟
最近想玩直升机,请问我买的9X的接受机的那几个接口,
怎么和各个舵机连接啊。
还有就是两个摇杆分别控制直升机的什么动作啊。
请大虾们不吝赐教。

不知道你是哪款接收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
1,THRO  油门
2,AILE  副翼
3,ELEV 升降舵
4,RUDD方向舵
5,GEAR收轮脚
6,AUX1 辅助频道1(主旋翼螺距)
7,AUX2辅助频道2
8,AUX3辅助频道3(陀螺仪感度)
9,AUX4辅助频道4
10,BATT接收机电池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款接收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
1,THRO  油门
2,AILE  副翼
3,ELEV 升降舵
4,RUDD方向舵
5,GEAR收轮脚
6,AUX1 辅助频道1(主旋翼螺距)
7,AUX2辅助频道2
8,AUX3辅助频道3(陀螺仪感度)
...

这个是固定翼的接法。

楼主:
太麻烦了
说明书还是他英文版的
中文翻译的那个一点也不详细
看来只能用它练模拟器了

楼主:
再问大虾们一句
右面那个摇杆上下是不是不带复位

网友:
,THRO  油门
2,AILE  副翼
3,ELEV 升降舵
4,RUDD方向舵
5,GEAR收轮脚
6,AUX1 辅助频道1(主旋翼螺距)
7,AUX2辅助频道2
8,AUX3辅助频道3(陀螺仪感度)
9,AUX4辅助频道4
10,BATT接收机电池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