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7分调整3分飞行技术

楼主(2006-10-31):
SE到现在飞了40个起落了!自己研究,网上找答案,还谢谢很多摸友的帮助!

现在可以把450调得恶稳!今天在大概4个平方的空间内飞了一下刚调整完的450,恶稳!
这里想请教个问题

1、尾舵机的球头装在什么孔比较合适?我现在用的是辉胜,陀螺是CMXINGER 老哥240改的401,起飞低转速时尾巴总会有点抽动,转速一上去就又OK

2、飞航线用315好还是325好,不过我现在已经会四面悬停和不是很熟练的航线了,相信很快可以去翻了!

3、我现在悬停用的430,13T,2200 12C  325桨,螺距是-2,2,5,6,9(可能偏差0.5),那么油门曲线一般该怎么配?

4、还有,右侧面悬停我还是掌握不熟练,其他三面,包括对头,无风的时候恶稳,一对右侧面就晃得厉害!请教联系方法!

网友:
是手法问题把

网友:
调机还真的很重要哦

网友:
你说的第4点的情况和我以前一模一样,不过不要在意,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要多练习,有机会在模拟器上每天飞20分钟,会好很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那么1、2、3有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
1,原来也用辉声,是放在中间的孔!
2,飞航线个人感觉325非常好,浆面大,所以飞行平稳,过弯柔和!
3,430,13T,2200 12C  325桨,螺巨一般-2 3 5 7 9,如果觉得飞机下落速度缓慢,可以把第一点改成-4或-3,根据个人手感决定!
4,右侧面悬停我还是掌握不熟练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多练习,如果四面都能飞了,可以开始练习慢转,和水平圆,以及保持飞机姿态不移动的情况下4面悬停,顺时针,逆时针互相转换!

:loveliness:

网友:
路途还很漫长啊,很快就要不停的摔机了,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网友:
路漫漫 ,楼主的路还有很长哦。

网友:
练模拟器

楼主:
有道理,谢谢各位了!!!

不过现在练习悬停倒不怎么摔!

325航线确实过弯效果比315的要柔!

楼主:
对了,今天尝试用3D模式起飞,想先熟悉一下油门控制,结果一开3D,就共振,正常模式下又很好,连天线管都不抖!

看了一下,高速时大概有0.5----1MM的双桨,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
桨架的问题或者是 桨的问题拉....这种情况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今天尝试用3D模式起飞,想先熟悉一下油门控制,结果一开3D,就共振,正常模式下又很好,连天线管都不抖!

看了一下,高速时大概有0.5----1MM的双桨,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原因吗?

3D模式,原装桨或者好一点的桨很容易调没双桨的,不过就是调好双桨飞机也难免有点震动。3D高速运转下,齿盘不正也会引起机架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