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尾问题

楼主(2006-10-31):
我的X400,配置是240
陀螺仪
,Futaba3107尾舵,机子老是缓慢自旋,大概5秒就要修正一下,如果将尾舵通道的微调象相反方向调一个单位,结果就又相反方向缓慢自旋。请问高手原因?是不是中立点没有调好呢?

网友A:
看看陀螺上的感度是否调太高了,产生追踪.适当调低再式式

楼主:
不是说感度太低才产生追踪么,太高应该就抖了,我是刚好处来不抖的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