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手机用的锂电池改成接收电!

楼主(2006-10-31):
我想用手机锂
电池
改成接收电不知是否可行?
我手头有很多手机电池,有1000MA也有800MA的都是3.7v的。
想用两块串联,不过这样一来电压又太高了怕接收机受不了!
有没有降压电路图呀??

网友A:
接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啊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B(2007-08-08):
控制好电压,电流

网友C:
两块电池充饱了又8.4。。。干了有6V。。差别大。。。二极管不好用。四个二极管可以分掉2.8V接收机4.8-6V都可以工作用二极管不好。。。。。。。你飞机几个舵机啊? 要是校舵机或者舵机不多的话可以考虑用LM317或者7805来稳压。重量估计根用4个大功率二极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