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不锈钢焊接成本的分析与对比

楼主(2006-10-31):
转贴-这个帖子很好,转过来和大家分享!
薄板不锈钢焊接成本的分析与对比
杨宝雷
(颇尔过滤器(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 100023)

0  概述

  目前的不锈钢压力容器生产企业,普遍采用的主要焊接方法均为成熟的焊接工艺,如钨极氩弧焊(GTAW)、焊条电弧焊(SMAW)、药芯焊丝电弧焊(FCAW)、埋弧自动焊(SAW)等。对于4~10mm的1Cr18Ni9Ti薄板不锈钢,主要采用钨极氩弧焊(GTAW)、焊条电弧焊(SMAW)和药芯焊丝电弧焊(FCAW);而对于4~10mm的304薄板不锈钢(相当于我国的0Cr18Ni9),则主要采用钨极氩弧焊(GTAW)、焊条电弧焊(SMAW),由于药芯焊丝电弧焊(FCAW)采用的保护气体为Ar+CO2,易使焊接接头产生增碳问题,导致其耐腐蚀性能下降,故对于低碳、超低碳不锈钢的焊接,一般情况下不采用药芯焊丝电弧焊。
我公司的4~10mm的薄板不锈钢,均为低碳、超低碳不锈钢,原来均采用钨极氩弧焊。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外制造中心向中国的转移,该焊接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制造业的要求。为此,低成本、高效化的焊接方法推广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以板厚8mm的低碳、304不锈钢为例,对其常用焊接方法及焊接成本进行分析和对比。

1  焊接方法分析

钨极氩弧焊采用的保护气体为纯Ar,焊接时它既不与金属起化学反应,也不溶解与液态金属中,故可以避免焊缝中金属元素的烧损和由此带来的其它焊接缺陷,同时因其密度较大,在保护时不易漂浮散失,保护效果好。该焊接方法由于热源和填充焊丝是分别控制的,热量调节方便,使输入焊缝的焊接线能量更容易控制,故适合于各种位置的焊接,也容易实现单面焊双面成型。钨极氩弧焊的最大缺点是熔深浅、熔敷速度慢、生产效率低,因而其焊接变形也就较大。
焊条电弧焊由于操作灵活、方便,焊接设备简单、易于移动,设备费用比其它电弧焊方法低,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该焊接方法与熔化极气体保护焊(GMAW)、埋弧自动焊(SAW)等焊接方法相比,其熔敷速度慢及熔敷系数低,并且每焊接完一条焊道均需要清理熔渣,而坡口内的清渣是比较繁琐的。
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MIG焊),由于采用Ar或在Ar中添加了少量的O2作为保护气体,因而其电弧稳定,熔滴细小且过渡稳定,飞溅很小。该焊接方法的电流密度高、母材熔深深,因而其焊丝的熔化速度和焊缝的熔敷速度高,焊接生产效率高,尤其适于中等厚度和大厚度结构的焊接。该焊接设备比较复杂,设备成本较高。
    表1给出了薄板不锈钢常用焊接方法的相关数据[1][2]。该表中的GTAW焊的熔敷速度为实际测量的数据。

表1   薄板不锈钢常用焊接方法数据
焊  接  方  法               TIG             SMAW            MIG
热源  最小加热面积(cm2)           10-3             10-2             10-4
特性  最大功率密度(W/cm2)       1.5×104           104           104~105
热效率(功率有效系数)        0.77~0.99      0.77~0.87      0.66~0.69
     焊接电流(A)        100~130        170~200        200~300
焊接速度    焊材直径(mm)          Φ2.4           Φ4.0           Φ1.2
及效率       熔敷速度(g/min)       7~10           18~22          75~85
熔敷效率(%)          98~100          55~60          96~99

2  低碳、超低碳薄板不锈钢焊接成本对比

对于薄板不锈钢压力容器,由于其特殊性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因而对打底焊的焊缝背面的质量要求比较高。
对于打底焊而言,钨极氩弧焊(GTAW)均优于焊条电弧焊(SMAW)、熔化极惰性气体保护焊(MIG焊)等焊接方法,这主要是由于热源和填充焊丝是分别控制的,热量调节方便;同时,该种焊接方法对焊工的操作技能、接头的组对质量要求不高。因此,对于单面焊双面成型的焊接接头,其打底焊均采用钨极氩弧焊(GTAW)。对于不锈钢的焊接,焊接时必须充背面保护气(通常为纯Ar),以防止焊缝背面的氧化。
2.1  焊接成本对比
表2给出了板厚8mm、材质304不锈钢对接接头的焊接成本对比[1][3][4]。表中的焊材、气体及工资的价格均是按照目前的价格进行计算的。GTAW焊的Ф2.4mm的焊丝是直条的,长度为36英寸,每根焊丝的剩余长度约80~100mm;不锈钢焊条的剩余长度约50~80mm。
     当然,焊接成本还包括焊接设备的折旧、维修等费用。由于该费用很少,故本文未予考虑。
各种焊接数据的计算公式为[3]
焊材消耗量=需要金属量÷综合熔敷效率
焊材费用=焊材消耗量×焊材单价
燃弧时间=需要金属量÷熔敷速度
气体费用=气体流量×燃弧时间×气体单价
总作业时间=燃弧时间+其它时间
工资费用=总作业时间×工资单价
电力费用=(焊接电流×电弧电压×燃弧时间×单价)÷60000
焊接成本=焊材费用+气体费用+工资费用+电力费用
2.2  焊接成本分析
     以往的资料所进行的焊接成本对比,均是九十年代初的相关数据,它是在不同坡口尺寸条件下进行的,且主要是对碳钢、中厚板常用的药芯焊丝电弧焊、实芯焊丝CO2电弧焊、焊条电弧焊等焊接方法进行成本对比与分析。
     表2的焊接成本是对于相同的坡口尺寸、薄板不锈钢进行对比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品随客户要求的不同而不同,且对于生产制造企业而言,产品也会随不同板厚而采取更加经济的焊接工艺。因此,相同类别的焊接接头,如果采用不同的坡口尺寸,会给生产带来许多弊端和不便。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70°的V型坡口、304材质、8mm板厚的对接次之,GTAW+MIG最低。GTAW+MIG的焊接成本约为GTAW的67%左右,其焊接生产效率为GTAW的3.1倍左右。不仅如此,由于MIG焊的焊接热输入少,因而GTAW+MIG的焊接变形比GTAW要小的多,它更有力于产品的质量保证。

楼主:
表2    薄板不锈钢常用焊接方法的成本对比

    焊  接  方  法                     GTAW           GTAW+SMAW        GTAW+MIG

施 焊 条 件      V型坡口,对接接头,单面焊双面成型。

                     母材厚度为8mm,材质为304;坡口角度70°,钝边0mm, 根部间隙2.0mm

  焊丝直径    打底焊           Φ2.4           Φ2.4            Φ2.4

            (mm)      填充及盖面       Φ2.4            ----            Φ1.2

          焊条直径    打底焊            ----            ----             ----

焊      (mm)      填充及盖面        ----           Φ4.0             ----

接    焊接电流    打底焊            110             110              110

规      (A)       填充及盖面        130             170              140

范    电弧电压    打底焊            12              12               12

            (V)       填充及盖面        12              24               24

焊缝厚度    打底焊            2.5             2.5              2.5

(mm)      填充及盖面        5.5             5.5              5.5

气体流量(L/min)               20              20               20

需要金属量   打底焊           74.4            74.4             74.4

(g/m)      填充及盖面       407.9           407.9            407.9

综合熔敷效率 打底焊           90              90               90

焊        (%)      填充及盖面       90              48               98

材    焊材消耗量   焊 丝            535.9           82.7       82.7+416.2=498.9

费      (g/m)      焊 条            ----            849.8            ----

用    焊材单价     焊 丝            70.0            70.0             70.0

(元/kg)      焊 条            ----            34.0             ----

焊材费用(元/m)                37.51      5.79+28.89=34.68      34.92

熔敷速度     打底焊            7              7                7

气    (g/min)      填充及盖面        10             20               80

体    燃弧时间     打底焊            10.6           10.6             10.6

费    (min/m)      填充及盖面        40.8           20.4             5.1

用    气体单价(元/L)                 0.003          0.003          0.003/0.012

气体费用     焊接气体          3.09           0.64             1.85

(元/m)       背面保护气体      3.09           1.86             0.95

其它时间     层间冷却时间    3×20=60        3×20=60         1×20=20

其    (min/m)      清渣时间        3×3=9        1×3+2×10=23       1×3=3

它    总作业时间(min/m)              120.4         114.0             38.7

费    工资单价(元/h)                 11.36         11.36             11.36

用    工资费用(元/m)                 22.80         21.58             7.33

电力费用(元/m)                 0.64          0.92              0.26

焊接成本(元/m)                   67.13         59.68             45.31

3  结论

     通过表2的焊接成本对比,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GTAW+MIG焊的焊接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应加以推广应用。

(2)      对于薄板不锈钢的焊接,提供了焊接方法的选择依据。

参考文献:

1. 王文翰, 焊接技术手册[M].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4~18

2.  张文钺, 金属熔焊原理及工艺(上册)[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79.208~210

3.  陈帮固  许玉环, 药芯焊丝---焊材工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 焊接技术,1994,1

4.  王玉砚  尹士科译,  神钢焊接材料手册[N]. 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1998.210~263

网友:
尽管对我不太用得上,但也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