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脱胎换骨

楼主(2006-10-31):
今天终于下决心把原来的GY400换成GY401,装好后迫不及待地在客房试机,除了启动一瞬间打了一下转,然后机子就好像静止在地上了,一直到离地三四十公分悬停,整个过程都是稳稳的沿着垂直线平移,基本没有轻微的左右摇摆,最后还可以轻松地在2.3X3米的房间里做了前后左右几次平移动作,最后稳稳地在房间正中间降落。
看来
陀螺仪
不是一般的重要啊!

楼主:
除了尾巴不摆,连原来离地时的左右摇摆都没有了。

楼主:
可惜最近手受了点伤,老婆坚决禁止我到外面飞,最近也只能在房间过过干瘾了!

网友A:
还是老婆好呀

网友B:
呵呵 不错啊。我用gy240,效果也很好的。

网友C:
买不起,刚收了个REC500货还没到,不知道好不好使

网友D:
过段时间咱也弄个401试试!

楼主:
以前在房间飞最怕就是离地一瞬间,主要是地面效应和突然少了地面的摩擦力(特别是我的机起落架装了防滑胶),这时候往往会突然地有一点摆动和侧滑,在两米的空间里很容易就撞墙了,现在完全没有了这种现象,估计是原来侧滑和摆动之间有连带关系,现在尾锁得牢,连侧滑都没有了。

网友E:
只要调试得好,差点的陀螺仪也能发挥好性能。
我用的亚拓rc500,锁尾很不错。但是记得要配较高速的舵机哦。
以前用了亚拓9G的舵机 锁尾不太理想,换了5g的 锁尾很出色。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HELIPRO DFM18100大扭力高速数码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