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国手的控,舵机与通道的次序

楼主(2006-11-01):
请问美国手的控,
舵机
与通道的次序,,,我的是
CH1 副翼
CH2 升降
CH3 电调
CH4 尾舵
CH5 感度
CH6 螺矩。
控是T6EXHP 飞机是450ccpm的。
问题是我现在当我右手左右打摇杆的时候,十字盘跟我反着来,郁闷ing.....
舵机反向的话,其他也都乱了,没治了。

网友A:
不管美国手还是日本手,舵机与同道的对应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摇杆的对应不一样而已。舵机反向怎么会造成其他都乱了,不是很明白。你试试在SWASH菜单里,把反舵的通道变换正负值,数值不变,看行不行。

网友B:
似乎应该多试几次
第三、四通道是油门和方向,第一、二、六通道接三个CCPM舵机。好象没有确定的连接顺序,需要逐个试才行。注意,在试的过程中,这三个通道的反向开关也要反复试。 我的T6EXHP就是这样。

网友C:
我的FF6在设CCPM450时和楼主的一样,升降舵是反向的,如果调好升降则油门又反了
谁帮我解决?飞机是直推的,改成SE的舵机位。

网友D:
油门反是因为你的舵机排列不对把舵机插线交换了看看,还有,斜盘的螺距行程也是有反向设置菜单的啊。。。其他副翼,升降,都没错了就是螺距行程反的话就要设置这个地方

网友E:
呵呵,我的都不会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