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一下CCPM动作方式,回去好调整!

楼主(2006-11-01):
打升降-前(或后)
舵机
单独动作
打油门-3个舵机同时同方向动作
打副翼-左右2个舵机同时反方向动作
尾舵就不说了
 是这个样子么?
另外3个舵机联动的设置在哪里?
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A:
三个舵机要是120度间隔结构的话,打升降舵3个舵机都要动。

网友B:
错误!
打升降, 和油门,三个舵机都动作的
打副翼,两个舵机动作

楼主:
 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回去找说明书看看联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