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什么电机什么浆?

楼主(2006-11-01):
最近刚完成一架新3D机,完工后称了一下起飞重量在650g左右,现在用的外转无刷是航展上买的,配的是11.1,15C的锂电,商家说是能有800g以上的静拉力,但是装机后试了一下,应该不会超过650g。我测试的方法比较粗糙,就是把飞机垂直向上,油门全开,大概感觉一下飞机的重量。
请各位专家给推荐一下。

网友:
这架飞机配2810或2908级别的电机最合适,kv1100左右的,驱apc1050,3s30A,拉力1.5kg左右

网友:
起飞重量在800g左右

网友A:
鹰王 ,你推荐的动力配的过猛了。
辉胜的2409-12T+8X4+3S 2200mah+20A=超过800克拉力+螺旋桨超过10000转,电池+马达+好盈30A=170g+62g+28g=260g
-----------------------------------------------------------------------------------------------------
这架飞机配2810或2908级别的电机最合适,kv1100左右的,驱apc1050,3s30A,拉力1.5k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鹰王 ,你推荐的动力配的过猛了。
辉胜的2409-12T+8X4+3S 2200mah+20A=超过800克拉力+螺旋桨超过10000转,电池+马达+好盈30A=170g+62g+28g=260g
-------------------------------------------------- ...

这架是仿韩国Finter的3A/D特技机,翼展近900,设计起飞重量800g,推重比一般在2:1左右,当然如果当像真机飞,0.8的推重比就足够了.

网友B:
用GS2834,1100KV的带APC1050,电流20多A,也可以有近1.2KG的拉力。

网友:
这飞机自己做的是牛X,水平超高

网友:
飞行的目的不同,所配的动力也不同。不知是当F3A飞还是当一般的练习机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GS2834,1100KV的带APC1050,电流20多A,也可以有近1.2KG的拉力。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帮助!已经买了新的电机和电池,吊机没问题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