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的螺旋桨的分类和型号,以及其分类的标准和型号的意义!

楼主(2006-11-01):
希望大家和讨论可以为我们在桨的选取上有一定的帮助,其实也是我自己搞的不太系统,大家就给点帮助吧,最好可以是总结性的发表见解!!!

网友:
1047:直径10英寸,桨距4.7英寸。

网友A:
E桨:高效桨(适合竞速)
SF桨:慢飞桨(适合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桨:高效桨(适合竞速)
SF桨:慢飞桨(适合3D)

帮顶上去......

网友:
大桨距小直径、小桨距大直径、大桨距大直径、小桨距小直径、相同桨距不同直径,相同直径不同螺距分别怎么区分着用?谁能说说。
如果直径相同,高速用小螺距的,我感觉。大家接着往下说吧。

网友:
这个帖错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