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是LAMA飞得高还是其他常规电直飞得高

楼主(2006-11-01):
LAMA只要调整好,只推油门就可以一直飞高,不用观察飞行姿态来不断调整,感觉不对时,松开方向摇杆,飞机很快会自动平衡,就象装了自动平衡仪,所以可以飞得很高

其他的单桨电直,当飞高了变得很小时,就难操控了,一般都不敢飞太高

网友A:
电直不是用来飞得高就是好的。

网友:
有人買了架Lama回去飛  好朋友看到了說: 不錯的小直昇機我沒飛過借我玩玩
好朋友都沒玩過  搖控器拿到手油門一下子加到底  馬上衝到三樓高  嚇的他呆在那邊不知怎麼辦
然後就看到Lama ................%@$?\&?/........
後續.............好像是重新買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不是用来飞得高就是好的。

这个我知道,不过如果只考虑玩一下初级航拍的话,飞得越高越有优势

网友B:
每次有人问我:“你的飞机怎么飞不高?”
我都回答这种玩具飞机(400级)一般只能飞一米多,现在我已经是冒险飞高了,一百多块的东西是这样的啦。

网友:
应该都差不多高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要看飞机的具体性能,不同品种差别很大。:loveliness:

楼主:
呵呵,我现在一般可以把LAMA飞到7楼高,大概21米的样子,飞到那个高度,松开遥控器,LAMA在天上随风稳定地飘,那种感觉真不错

现在最担心的是遥控距离和干扰,在这种高度万一失控掉下来,要换好多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有人问我:“你的飞机怎么飞不高?”
我都回答这种玩具飞机(400级)一般只能飞一米多,现在我已经是冒险飞高了,一百多块的东西是这样的啦。

网友:
喇嘛风一吹就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现在一般可以把LAMA飞到7楼高,大概21米的样子,飞到那个高度,松开遥控器,LAMA在天上随风稳定地飘,那种感觉真不错

现在最担心的是遥控距离和干扰,在这种高度万一失控掉下来,要换好多零件了

飞那么高到下来的话,你就收尸吧,别忘了开个追悼会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现在一般可以把LAMA飞到7楼高,大概21米的样子,飞到那个高度,松开遥控器,LAMA在天上随风稳定地飘,那种感觉真不错

现在最担心的是遥控距离和干扰,在这种高度万一失控掉下来,要换好多零件了

你说错了,应该是:如果掉下来,你就有很多LAMA的零件了

网友:
"如果掉下来,你就有很多LAMA的零件了"

网友:
要飞得高,玩风筝去

网友:
我朋友就是这样飞高了被风吹丢的

网友D:
不敢飞高~~~下面都是车~~~怕把拉玛给砸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敢飞高~~~下面都是车~~~怕把拉玛给砸坏了

我是怕LAMA掉下来把人家的车给砸坏了

网友:
高人往高飞!

网友:
不能用高来比英雄吗,我的可是只飞一米多哦!

网友:
飞高了话人的目视能力有限  从而导致飞机的失控 飞高也是要技术的 一般人家搞航拍要求飞机的飞高要有要求 但是真的飞高还不如乘真机去飞 想象着自己坐在航班上  窗外就是自己的小JJ由自己控制着 随着航班一起飞   C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现在一般可以把LAMA飞到7楼高,大概21米的样子,飞到那个高度,松开遥控器,LAMA在天上随风稳定地飘,那种感觉真不错

现在最担心的是遥控距离和干扰,在这种高度万一失控掉下来,要换好多零件了

我从7楼掉下来过了,没有很多零件,除了不能飞了没别的毛病

网友:
大家想过用一架大点的直,加摄像头和发射机,在控旁边用小电视接收,就可以很容易的操控了,对头停时还不用变方向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错了,应该是:如果掉下来,你就有很多LAMA的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