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固定翼电动的便宜还是油动的便宜

楼主(2006-11-01):
本人菜鸟一个,在论坛潜水几个月了,终于很心想掏腰包了,可电动区的说电动的便宜,油动区的人又说玩油机便宜,真不知道该选什么?
请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啊
现在我刚刚上大学,还没有经济来源
请大家都多发表一下意见啊
单选投票
, 共有 131 人参与投票
1. 电动的便宜
77.86%
(102)
2. 油动的便宜
16.03%
(21)
3. 两着都差不多的
6.11%
(8)

网友A:
这个问题叫我看来,要是初学者建议先玩电动,因为电动的方便,容易上手,可以避免油动飞机的发动机调整,及其他辅助设备给初学者带来的麻烦。
摔机的损失相对要小点。(但这要看怎么摔 )
电和油固的操作是一样的,
对于老鸟来说,二者是差不多的(有个前题就是熟练的飞行技术是省钱的最好方法)

网友B:
如果从来都没玩过飞机,建议先买个电动的。玩具的那种最好。先找找感觉

网友C:
一般油改电的,后者都是前者价钱的2倍左右..
15级以下的还是电的略低些,只是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大点,但后续维护费用较低..

网友D:
对于初学者一定是电的便宜
其实更重要的是电的方便,别人发动机还没调好你已经飞一个起落了

网友E:
这个,我以前玩油的,配油不贵,至于电池呢,好像也用不到多少个回合的,算起来,应该会是油的便宜吧,况且电池+电调+电机,够买个三叶的2.5cc了。也说一句,油动机也是有寿命的,一般是六十个工作小时,国产的应该没有吧....

网友F:
锂电消耗太大,还是油的便宜。

网友G:
如果场地方便的话还是油动的好

网友H:
楼主,不能光比较钱哦。

网友I:
不存在便宜不便宜的问题,看大家怎么玩

楼主:
场地好找,我们学校有标准球场,郊区还有废机场,而且有人带
但不知道玩油动或电动都需要投入多少?
请懂这些的朋友发个详细清单看看都要多少钱好吗?
还有我在上大学,玩航模用钱基本上是从生活费里扣

网友J:
就是上面说的
15级以下的电的便宜,15级以上的油的便宜
建议你开始玩小金星,弄个国产三叶25发动机很耐玩的
用颠峰的油80一桶4L,小金星油箱是120CC的
全油门能飞12分钟左右,自己算吧

网友K:
15级以下的电的便宜,15级以上的油的便宜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L:
大家似乎都没把油算进去,都是三叶级别的发动机。。
不知道配个140级别的,可以参赛的飞机,是油的便宜还是电的便宜呢?
不知道300g左右的3d,是油的动力猛呢?还是电的?
不知道500g左右的3d,是哪个发动机寿命长呢?
我的电机已经用了200多个小时了,n组电池也用了20多个循环了,飞3d以来,还没坏过几组电池,电机也没换过,估计油动的,200个小时,不知道几桶油,几个发动机了。。。

网友L:
翼龙还是牛机的,呵呵

网友J:
25级的算算谁便宜
油的发动机300寿命按照100个小时算
一箱油120CC一般飞可以飞20分钟,100小时就是36000CC也就是36升油9桶 80*9=720
720+300=1020
如果是电的飞100小时用多少电池
15C的2000ma的11V电池一组大概在250左右算50个循环
一组电池也就是飞15分钟,就是一组电池能飞12.5小时
100个小时是8组电池 250*8= 2000

网友:
如果是课余玩玩,上电的吧,安全,环保,噪声小(这点在学校里很重要的),机所占的位置也小些!

网友:
大家的锂电只能用50个循环??

基本上一块电池不超过200块,正常使用绝对超过100个循环,合每个循环两块,油动一个起落不止两块吧?强烈推荐B牌,(注:最早的一块1700mah15C长期在10C放电,已经接近150个循环,有望超过200循环,这下赚了,嗬嗬!)

无刷电机寿命基本上是无限的,顶多轴承转烂了换两颗轴承。甲醇机寿命多少?

1000克以内的机机,电动占绝对优势,无论从动力还是重量还是价格上。

1000克以上的不好说,看怎么玩,现在电动的大东东价格还没降下来。

网友:
唉,价格就别比了,油动要搞出和电动同样的效果来,你不知道要比电动贵多少了
问题就是现在最便宜的油动比最便宜的电动便宜一些,但是这个最便宜的组合,电动的效果还是远远好于油动的,我说的就是动力效果

网友:
不能这样算.
如果飞练习机或像真机,油的也许会比电的省钱,但如果飞3D或3A,那电的就省多了.

网友:
摔机的损失相对要小点

楼主:
回复 网友M:

鹰王说的3A是什么意思啊? 请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
电动的好啊,方便省事.

网友:
电动的!!!!!!由的不方便!在学校里

网友N:
引用 楼主:
鹰王说的3A是什么意思啊? 请解释一下好吗

 我来猜一下。
大概是说,油3D要想飞好,要付出的训练代价是会非常沉痛的,需要大量的燃料来消耗,需要一定数量的飞机来摔

虽然我不太同意这种想法,随便猜的,错了别打我

3A要求飞机的各种反映都十分的敏捷,油门的响应上说,油的的确很难到电的那么敏捷,毕竟进缸燃烧的燃料还有一个反映时间,虽然好的发动机这个时间差是十分小的,但不可能和电的一样在瞬间就完成。不过好的机器这个时间差是十分短的,真正飞3A的人完全可以有效的控制好这个量。不过电机的确可以做出很细腻的感觉,但是代价却是高昂的。
而且我不知道在比赛时准不准许用电机替代90-120级的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来猜一下。

大概是说,油3D要想飞好,要付出的训练代价是会非常沉痛的,需要大量的燃料来消耗,需要一定数量的飞机来摔

虽然我不太同意这种想法,随便猜的,错了别打我

3A要求飞机 ...

现在已经允许电动飞机参赛了,呵呵

网友:
大型机用油动.小型机用电动

网友:
技术差的人,绝对电的便宜

网友:
电机好啊

网友:
电动好,安全、安静、环保

网友(2007-01-20):
引用 网友I:
不存在便宜不便宜的问题,看大家怎么玩

对,看你怎么玩

网友:
电动好,安全、安静、环保,最重要的是安全啊.

网友:
电机XXD2208KV1200=55元,好赢18A电调95元.电池老B的1000MAH15C11.1V=85元*2=170元,微接孵化器4通=85元,舵机ESK8克30元*3=90元,控FU4VF=250元,晶体一对30元,GWS9050桨*2=18元,共计795元,这主要配件就这么多了.适合400克以下的大部分飞机.建议翼龙就不必考虑了,做个330的KT机相当好飞,只要在模拟上练到基本能升能降飞它就没问题.机身跟附件20元就搞定,总投也就800多一点,够你玩一阵子了.机身可以多做几架也就4-5元一架,炸掉一两架基本就展握了330的飞行特性.

网友:
电动的适合新手吧,翼龙的耐摔。

网友:
1800MAH 15C电池即将上市, 价格100圆以下,请大家期待 QQ:258618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