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在大齿盘里滑了……怎么办

楼主(2006-11-01):
现在是油门一推上去单向就滑了,飞机根本飞不起来
单向轴承是好的,就是大齿盘卡不住单向了
在单向滑了以后可以用手按住大桨,看到电机和大齿盘都在高速旋转
大齿盘换了2个了,还是滑了
刚刚定的2个单向也到了,换上后更滑 - -
有什么办法没哦……郁闷

网友:
你的单向轴承外径是不有问题,换个试试.也可以用胶水冻起来

楼主:
我都换了3个单向了厄……总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用什么胶能固定住?502?

网友:
电机是不是反转啊?

网友:
或者单项轴衬装反了

楼主:
没反啊
低速的时候好着呢,渐渐把油门推上去以后就出现打滑现象了
我已经用502处理了一下了,明天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
502处理一下

网友A:
用R48比较牢靠些。

楼主:
R48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R48是什么东东

就是原配的蓝色螺丝胶水。

网友:
把上下2层齿盘绑扎起来,,可以照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R48比较牢靠些。

同意,比502好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原配的蓝色螺丝胶水。

我没有哦……
刚刚试了一下……昨天用502处理的没用,郁闷啊~~

楼主:
拿螺丝胶也试了……照滑不误……
郁闷啊~看来只有买个原厂带单向的了

网友A:
单向轴承安装是有方向之分的,请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轴承安装是有方向之分的,请仔细检查一下。

我仔细检查了N万遍了……
并不是转不起来,而是等转到高速以后就开始出现打滑现象
也就是大齿卡不住单向啦~~

网友:
单向轴套磨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请更换一个单向轴套试验一下。

网友:
换个进口的单向轴承,效果比亚托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