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铣加装小磨床,各位老大给个意见,有安全隐患吗!

楼主(2006-11-02):
我化200元。买了个台湾二手永磁平台,8元买个碗状100MM100号砂轮,准备自己车个砂轮夹,权当磨床玩玩!请各位给个意见,安全方面会有什么问题?要加防护设施吗?http://photo.5imx.com/up/0610/2006112030160.jpg[/img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610/2006112030160.jpg

网友A:
加个围挡比较妥帖些!

网友B:
对,磨头加个护罩罩、工作台再用个高点的围挡板更安全些。在磨的时候工件前后吸二块低一些的挡铁,防止工件底面不平或其它意外吸附不牢飞出。

网友C:
 为什么要用磁的?台钳夹不行吗?

网友D:
会不会把周围所有的能磁化的都给磁化了呀,手表也磁化了

楼主:
工件磁化会有什么影响!如何处理?

网友E:
退磁机退磁

网友B:
是的,老云还需要一个消磁器方便些

网友F:
听谁说的了? 机床只能用白炽灯泡或者卤素灯泡 反正日光灯这类的不可以 据说是日光灯有刷新频率 使得人眼睛对转速不感冒的说

网友G:
XZ-16,轉數1660r.p.m / min,夠快嗎?

网友H:
听谁说的了? 机床只能用白炽灯泡或者卤素灯泡 反正日光灯这类的不可以 据说是日光灯有刷新频率 使得人眼睛对转速不感冒的说
====================================================================
电子镇流器的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你说的是老式的电感式的吧

楼主:
我是用节能白色灯泡,没有频闪现象!

网友I:
老式电感的灯有刷新频率,现在都用的是电子的了,没刷新频率的,频率都在几十K以上.以前那种电感的现在想找都难了,都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