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以求的亚托450终于到手,感谢北京老王细心调试!

楼主(2006-11-02):
上几张图片表示对北京老王斑竹的感谢!

专心致志

飞的那叫一个稳

回家了,先拍几张!

苦练模拟器中,祝自己的飞机早日升天!

楼主:
图片太小了,严重失真,大家凑活看吧!

网友:
不错,顶。支持!!!好好联系模拟器

网友:
老王的调机手艺的确没得说,各种电直机械故障疑难杂症找他错不了

网友:
就是有一疑问...那个脚架怎么会外8字的?...

网友A:
 陀螺仪和我的一样,可我总是跳不到稳定态,不是左飘就是右飘,要不停的较。累。还因此炸鸡一次。是telebee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和我的一样,可我总是跳不到稳定态,不是左飘就是右飘,要不停的较。累。还因此炸鸡一次。是telebee的吗?

楼主用的陀螺仪是亚拓RCE-500的,跟你使用的telebee陀螺仪可以说是结构一样的。
1、把遥控设置为锁尾状态,接电池后保持飞机静止,等到陀螺仪自检定中(陀螺仪上的小灯点亮);
2、如果陀螺仪是工作在锁尾状态时,定中后尾舵机的摇臂会缓慢地移动,直到最大端为止;
3、找到遥控器的尾舵机中立点调整功能项,试着用“+、-”数值的方法进行调整,直到陀螺仪在完成自检后尾舵机摇臂能够基本不再偏移时为止;
4、拔掉电池再重新接电,如果尾舵机又有跑偏现象时,就再重新进行第3项的设定,直到陀螺仪在完成自检后尾舵机摇臂能够基本不再偏移时为止;
5、以上的调整是为了对陀螺仪的中点进行“补偿修正”。

网友:
版主说结构一样,  里面的软件不同吗?
回去试试,谢谢版主。

网友:
亞託xl+rce500+輝昇舵機:loveliness:

网友:
早就听说老王人不错~~~~~~~~~~`

网友:
楼主这两张照片得脚架太搞笑了,有机会出来一起飞!:loveliness:

网友:
看到熟悉的身影了
老王加油哦

网友:
怎么头罩像旧版的?
不过涂装很漂亮!!!!!

网友:
我算看明白了 楼主的脚架摆的是个“稍息”的姿势

网友:
王哥。。。。后面。。。。。垃圾桶。。。。。留神!哈哈哈哈。。。老阮

网友:
老王人不错,帮顶一下。

网友(2007-01-29):
是真的耶

都说老王人 好 所以我刚在他那买了450 S

网友:
老王人很好,每次都去和他们一起飞。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陀螺仪是亚拓RCE-500的,跟你使用的telebee陀螺仪可以说是结构一样的。
1、把遥控设置为锁尾状态,接电池后保持飞机静止,等到陀螺仪自检定中(陀螺仪上的小灯点亮);
2、如果陀螺仪是工作在锁尾 ...

不错

网友:
是老款的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