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 V2皮带传动的,刚加油门会自旋,加到一定程度就能锁住了,正常吗?

楼主(2006-11-02):
请各位老鸟诊断一下,是正常现象还是哪个地方设置不对,谢谢!

网友:
可以飞就可以了

我的400普通版 锁都锁不住 不知道是JJ的问题 还是陀螺的问题 你用什么陀螺的啊

楼主:
我用Esky 0704A,

你的锁不住,怎么飞啊?

网友:
不锁尾照样飞

对你提高飞行技术有帮助

网友:
先练好悬停再练没锁尾的损失会小点!
我用0704A为什么不准??中点

网友:
楼主陀螺没装对!装对就不会自旋了,至少没那么严重!

网友:
楼主不会调 啊!耐心点,找个大虾调!1

网友:
楼主,据说螺距没调好也会这样,要用螺距尺的!不知道黑鹰的标准螺距是多少......谁告诉我一下?我有5个点,谁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调整  调整   再调整

网友A:
我的乜是,急速加油会自旋,换大一点尾浆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乜是,急速加油会自旋,换大一点尾浆便解决了

也就是说用别的机机的尾桨?什么机型。

我好像也有这个问题,每次都是凑合着飞。

网友B:
要么就是中立点没调好,要么就是螺距不对,慢慢研究吧,我都调了1个月了!

网友:
今天问了加-我-北-京 的同志,他说这可能与陀螺仪受电源电压影响有关。

电压高时可能会左转,电压低时可能会右偏。

这个解释和我的实际情况很接近(敢开始飞时可以锁尾,将近十分钟后就开始抓狂了,我用的是teleebe)

我打算先做一个UBEC,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就是中立点没调好,要么就是螺距不对,慢慢研究吧,我都调了1个月了!

心态很好,严重赞成!!!

玩机机就要有好的心态,否则抓狂的时间远大于快乐了

网友:
很好个头啦,我都快崩溃了,今天终于调好了螺距,不知道陀螺还有没有问题,不过这到简单,重要的是我的电池弄T插的时候短路了..................

网友:
 深表同情!

兄弟,我现在买零件的钱已经足够买一架空机了。
这不,这次到北京出差,我就买了约400的配件(当然有些并没有坏,只是我想储备或再调试)。

网友:
我在打算买一台呢!

网友B:
这和飞机没问题,是我们使用者的问题,大家都是菜鸟,没办法,就像学骑车,不摔几次怎么学会?我们交学费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飞机没问题,是我们使用者的问题,大家都是菜鸟,没办法,就像学骑车,不摔几次怎么学会?我们交学费呢,哈哈!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