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和跳舵是一样的么?

楼主(2006-11-02):
抖舵和跳舵是一样的么?
我有时候有
舵机
小范围抖动的情况(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可是可以听到舵机里面的声音特别大, 而且也比较热
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有可能舵机负载过重或舵机本身齿轮箱啮合不顺滑,当在停止点附近舵机电机的驱动电流较小(受舵机电路的控制,若电路增益调大有可能产生超调过冲现象),从而不能带动齿轮转动。
有可能舵机电路的死区电容(电阻)太小或已经损坏。
有可能接收机来的信号就有抖动。
这种抖动与大角度的跳舵不是一回事。

楼主:
请问怎么解决呢? 新舵机啊 而且是空载
是否舵脚上螺丝上的太紧了? 还没有测试呢...

网友B:
抖舵指舵机一直在波形的抖动,
跳舵是偶尔行为

楼主:
看来我的抖舵要上示波器了
还是等回北京吧...

网友A:
1 拧松固定螺丝试一下,或重新装配齿轮,润滑油不能过多
2 提高供电电压(不能超过7伏)试试。
若不行则只能修整电路,比较麻烦。可要求商家退换货。
上面说的都是指确定舵机有问题,
有的数字舵机分辨率较高也会有类似现象,是正常的,要接收机输出信号稳定。

楼主:
多谢机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