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问:改发烟器需要多少瓦的水泥电阻?

楼主(2006-11-02):
原来用过5瓦的太小,多少瓦的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自己试试嘛,烟大就可以啦。

网友B:
呵呵
厉害
不过耗电哦

网友C:
要煙大一點的話5瓦8焦耳的..或10焦耳..如果不要求煙太多的話..18..20焦耳的就夠了,但是不要用低於20焦耳的..因為溫度會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