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出手后侧翻加低头坠地....怎么调??

楼主(2006-11-02):
三通...我服了固定翼了....最近都在玩电直....

网友A:
看看尾连接碳杆平衡没有,或者是机翼没粘好。低头,就是重心前了,把电池往后靠!

网友B:
检查一下主翼安装是否左右对称,平尾是否水平,垂尾舵面是否在中间位置,放飞时最好正对上风方向,如果是侧风起飞也可能会侧歪的.

网友C:
有可能遥控反舵了,以前碰到过

网友D:
三通应该比较好飞阿 是不是推力不够? 浆装反了?

网友E:
嗬嗬,翼龙对重心不敏感,请检查平尾和主翼是否平行,垂尾和平尾是否垂直,有一点偏差就会出问题。
固定翼比直升机容易上手的多,除了双桨的,呵呵!

网友F:
楼主先做无动力滑翔投掷(略微朝下),找出问题。
按楼主描述的现象可有有如下问题存在:
1:水平尾翼和翅膀不平行
2: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之间不是90度,即不垂直
3:尾部的碳纤杆和机身不在一条直线上(被撞击后,碳纤杆可能会脱胶,松动)
4:重心位置是否正确(机翼前沿算起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