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这回真的要上载人的了!2 底盘设计

楼主(2006-11-02):
这次是底盘的构想,我的小车和真实的坦克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设计也不一样。
真实的坦克要求防护,我不需要
我需要越野能力,少维护。可靠性。
所以使用车架设计,而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个壳里。
车架本身就是一个避震器。可以减轻路面对履带的力。瞬间的拉力。
这次设计的车架象一个竖放的回形针,可以左右扭动。
承重轮和挂带轮采用实心的平板车轮。
还是希望各位大师多提些建议,帮助小车成形少走弯路。
上次的帖子。基础构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7239&extra=page%3D1

网友A:
悬挂系统好象有问题,单靠一个点怎能支撑住负重轮?
我还是比较关心你的履带设计和驱动装置!

网友B:
没太看好这总设计,你有时间看看F1赛车的结构,框架结构的.怎么想你的结构上强度都不行,

楼主:
我只坐1人,最多2人。太重的结构怕电动机带不动。在强度允许的范围里是越轻越好。只有使用钢结构,铝焊接要用铝焊机,很难搞到。所以轻不下来。最多在连接处多加几片3角形的衬片。f1的结构不适合崎岖路面。现在的设计已经是用料最省的方法了。多谢大师指点。我会考虑的。

网友B:
我看到一种履带一就是F1的结构,不错地,还轻,强度也很大,你用的电机要是两台,每台功率在,1000W,就没有问题了,看到电机三轮车的电机,一台电机拉,700公斤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