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灌水,进来讨论

楼主(2006-11-02):
说两点自己这两天的调机心得:
1、 机机在80%油门以上震动大:按这个顺序检查-----拆掉大桨----如果还有振动,就拆尾桨-----还振,就把尾桨夹拆了,记得尾桨平衡也很重要,ICEMAN也说过!
今天我就是这么检查出来,原来自己的尾桨严重不平衡,现在配重后,油门到90%以上才振,而且没以前那么严重!
再说两点遇到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1、 尾巴老是抽筋,特别是在连续飞第二块
电池
时,我把尾舵连杆拆了,大桨也拆了,结果还是象以前一样抽动,感觉象是
电机
瞬间停止又启动一样,当然间隔是非常的短!
请问这是干扰还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陀螺感度太高了,也可能是螺距不对~~~~~~~~~~

楼主:
可是我把舵机都拆了的啊!就是说,没有尾舵的控制,一样抽筋!

网友B:
看哈尾旋翼的轴承~~最好换一哈~~~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一换就好了~~

网友C:
好要慢慢来,一个一个地方找

网友D:
不但是尾轴轴承,主轴轴承和尾驱动齿轮轴的轴承都要检查

网友E:
尾旋翼的轴承

网友F:
别不是电机轴承挂了吧。飞到第二块电池才抽

楼主:
哪里有全套的轴承卖呢?想全换了!
、
还有,发现尾桨不能夹紧,要松点,否则不在一条直线的话会产生很大的震动,但是要记得上螺丝胶

楼主:
感谢YOUYOUYOU,尾巴抽动原来不是尾巴的毛病,是我把87号零件忘记装了!
就是大齿盘上的那个垫圈!
说到这个,我要强烈谴责一下SKTOTO ,飞机卖给我图纸不给我!
SKTOTO下次见到你请我吃饭!

网友G:
se的精度也这样啊?我以为只有22#之类的才会讨论这种话题

楼主:
王子,不是精度问题啦,是我忘记把零件装上去啦!

网友C:
我建议做一次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