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80电机火花好大,怎么把火花消除

楼主(2006-11-02):
我的380
电机
火花好大,怎么把火花消除

网友A:
加3个104电容

网友B:
焊在电极和外壳上,2个都要焊

网友C:
三个电容的接法:两个电极和壳体分别接一个,剩下一个连接两个电极。

网友D:
加电容顶个屁用,磨合碳刷,用橡皮清洁铜头才有效,

网友E:
不通电就没有火花了

网友F:
加104电容,火花不能消除,但是能减小.

网友G:
加104电容能减小火花.清理下碳刷与转子的接触面,还能减小火花.反正尽量减到做小吧.电压不要高过电机的额定电压太高,否则火花会很大的.

楼主:
家了还是有很大火花

网友H:
我的也一样,但好象不管他也没什么事,到现在至少飞了50个以上的起降了,,什么问题也没发生

网友I:
是长碳刷的就没什么了,如果是片状碳刷就要小心了,火花会产生热量,磨损更快

网友J:
加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减小火花引起的电磁干扰。

网友K:
如果说清理过后还是不行,说明换向早了,整流子是否松过或移位了。

网友L:
换点刷或者电机,磨合碳刷。

网友M:
拉不动换大一号马达,轻载时肯定没火花,不要拆开,拆过再装也一样且再也没原装的好感觉会差些.

网友N:
哪里有卖 好点的长碳刷? 最好是银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