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bc菜鸟使用心得

楼主(2006-11-02):
前几天收了个601bc,拿到手后居然没有出问题.(好像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多亏大侠把说明帖上来可以使用了.
还没有来的急买电源就用1.5a得将就下吧.使用中发现些现象请大家分析下.
问题1 有块电池充出来是4.22. 4.23 4.13  电表误差低0.01
难道是没有平衡充功能  想想电池是破电池.不知道用过多久得 是电池问题?
问题2本想电流大充电也快 没想到充到12.60时要折磨你近一个小时才停下来.汗这速度要充满8块电需要1天得时间吧

观察后得猜想.  问题1我用另外没什么问题得电池再充之前每节电压不同充满后4.18 4.19 4.18 电表误差低0.01  看来还是有平衡功能吧.
                             问题2是不是最后得时间都用来平衡每节得电压了充电时间太长了
基本满意.时间太长这点受不了以后还得弄些充电器.另用充进去得容量显示好像不准

还有些功能比如设定.记忆都不会用

网友:
问题1 有块电池充出来是4.22. 4.23 4.13  电表误差低0.01
看就不象是平衡充出来的了,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平衡充的扳子!
从这个上面容量显示好像不准
真是!!那还不如不带这功能.何必呢,各个部分功能都那么勉强,没意思

网友:
我怀疑601bc的平衡充原理是这样的,当其中一节电压即将达到4.2V时,开始逐渐减小电流,一直到最小值0.1A,这样容量较满的电池靠着0.1a的涓流充分充电,而容量还不满的电池靠着涓流继续充电,当所有的电池达到4.2V时,充电器停止工作。所以当电池组差异小时,充电的差异并不大,当电池组差异比较大时,就有可能造成较满的那节电池过充了。
    以上只是猜测,等我的充电器换回来以后,准备拆开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平衡充的电路。

楼主:
我试的结果是平衡充有些效果。
有块电池有0。04v的误差。冲完后误差0。01之内。
不过我用块比较差的电池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具体如何谁拆开过的讲讲吧

网友:
顶上去
电路看过,是放电型的平衡模块,只是不知道放电电流最大多少。。
平衡模块的电压误差这么大,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看来还是有问题 ..

网友A:
本来还想搞一个呢,现在看还是等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还想搞一个呢,现在看还是等等吧。

我也还是在等等看吧!

网友:
等待的人有好多
算我一个 哈哈~持币观望啊~

网友:
实际运用中,各种万用表包括表线相差很大的,未经校验过的市售普通三位半万用表按其准确级,你只可相信到小数点第二位。对于601bc,我刚刚入手了一台,测了两颗三串锂电,充满电压均在4.18V+/-0.1V。测量工具使用经过0.1级标准仪校验并在准用期内的FULKE111型万用表测得。不排除由锂电质量导致充电不足的可能,需多充些各种电池才知。
   不过601bc平衡充锂电时间确实久了些,风扇响,听起来像是刮住了什么东西,但是怎么看也看不到。在轴承加润滑油以及在固定安装螺丝上加硅胶垫片几乎没什么改善,不知是不是风扇轴承有虚位导致。

网友:
不是万能表的问题.万能表在不同电池上的误差应该是一致的.其实单片Li电的充电原理和要求及其简单,关键就在于多个单片Li电串联使用时由于内阻不同在大电流放电后的电池电压一般都不一致,这时就需要用好的充电器进行电池的平衡校准,要不在各电池的电压不同的情况下继续放电会导致电池的恶性循环.好的电池比如TP电池(经过厂家严格筛选内阻基本一致)是不用平衡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