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火机喷嘴做涡喷燃料喷嘴

楼主(2006-11-03):
大家讨论一下涡喷的燃料喷嘴用打火机里的行不行?
虽然是铜的,不耐高温,但其一,燃烧区一般在喷嘴下游,热量逆向传递很少。其二,喷嘴不断有燃料冷却。
另一个问题是铜的质地比较软,能否承受燃料泵的高压,另外,其雾化效果如何。

网友A:
我已经试图这样做了, 买了几十个喷火那种打火机, 它的喷孔太小, 可能只有0.05的直径,  出气量太小, 更不用说液体了, 如果压力过大先不说铜会不会爆开, 流速大了跟本就不能着火, 着了火热量也极小, 一个5公斤的窝喷要用30个左右这样的嘴,  简直谈不上可行! 所以还是想别的办法好点, 不过可以借它的工作原理, 自己重新设计

网友:
就用注射用的针头

网友:
想想农用喷雾器,只有一个喷口,一加液就出雾,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试图这样做了, 买了几十个喷火那种打火机, 它的喷孔太小, 可能只有0.05的直径,  出气量太小, 更不用说液体了, 如果压力过大先不说铜会不会爆开, 流速大了跟本就不能着火, 着了火热量也极小, 一个5公斤的窝 ...

那就不要用喷火那种嘛,用普通的行不行?

网友:
普通的只是一个黄铜管, 中间一个孔而已,  你不如直接买紫铜的毛细管, 想要多长就多长! 那位说用针头的还值得一试!

楼主:
还是买成品喷嘴吧……

网友B:
买一个氧气切割用的那种喷嘴,绝对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氧气切割用的那种喷嘴,绝对耐高温!

不行啊,太大了,而且是专门用来喷气的,喷液态燃料雾化不了。

网友:
哎。。。。 拜托。。。。买个注射器的就可以了

至于说那油泵把铜管弄破  那油泵可是一个普通的水泵(你家开水壶里就有)

哎。。。。估计也就那么1米多扬程吧。。。压力大不到那去

不过你买些注射器的就好啦。。。。单独买针头不贵的。。。。不过要把尖的去掉

楼主:
涡喷要求的油压是很高的,要能使燃料雾化。如果按你说,试验时根本就不用油泵,用一个瓶子和管子做重力油箱就行了。

网友(2007-05-01):
我想用来浇花的那种喷壶的喷嘴行不行?用铜做的,要打气加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氧气切割用的那种喷嘴,绝对耐高温!

你的理解错误了,其实气割嘴头根本不耐高温,它的材质是紫铜,或是黄铜,真正要是去烧的话马上就化了

还不如用某楼说的用注射器针头来得实在,记得注射器的针头有3种型号你可以试用最粗的那种(一次性输液器里就有)

如果雾化效果不好那就再另想办法了

网友(2007-07-30):
用针头,没错

网友:
涡喷的油泵压力并不高的,最大不超过0.3兆帕,而0.3兆帕算不上高压,人的嘴就能吹0.1兆帕的压力

网友:
我想用热水气的天然气喷嘴做 你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