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抵消减速组的反作用力呢?

楼主(2006-11-03):
前天我邮购了个370减速组。本我想要1047螺旋桨的没想到他居然给个1147的螺旋桨我! 我接上电源测试下后发现他的反作用力特别大。我想问如果装到飞机上后用什么办法抵消这么大的反作用力呢?
还有那个370
电机
火花特别大但上面已经焊接了两个104的电容了啊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火花呢?

网友A:
换10寸桨,靠你的操控能力

网友B:
电机安装右偏角不可以吗?

网友C:
调电机下拉和右拉角

网友D:
原帖由
我是好人
于 2006-11-3 09:29 发表
电机安装右偏角不可以吗?
可以,一般固定翼飞机右拉1-2度..平板机或圆盘机再大一些2-4度为宜..

网友E:
机翼展越大,电机\桨的扭力作用越弱,电机右拉是常用的补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