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初入门之投入建议

楼主(2006-11-03):
油电之争,没意思。
在大于25级后,如果用电,那电机电池的费用会以几何级数向上增长。此时如果单算飞行成本,是油的要便宜点,但需要的场地、运输等问题需要解决。
但如果小于25级,起飞重量在1KG以内,那油的并体现不出优势出来,前提是用好的电池,好的电机,有好的充电器(我玩电机时吃充电器的亏太大了,电池10循环不到就OVER并不鲜见)

小级别飞的是休闲、大级别飞的是感受。这是两种不同的享受(超级发烧者和专业不列入其中)

至于说到140级的引擎要多少什么的就没意思了,毕竟和140级甲醇引擎相当的电机和电调加起来不是普通玩家能受得了的。而且动则4S、5S甚至更多也是恐怖的数字,单从经济上看,确实不怎么合算,而且到110级以后油动已经有汽油机来替代了,飞行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小级别的电动便宜主要体现在飞机的接近0成本,毕竟KT确实便宜,电机的无损耗(只要不头摔),2S锂电也不是多贵,即使3S也仍在可承受的范围,何况如果不飞3D还可以用镍电来替代进一步降低成本。关键是几乎不用调试。

说到充电器,个人认为,不论油电,都应该准备一台相对较好的。只是玩锂电需要增加一个平衡充功能,这个虽然是玩电动的较大必须投入,但不应计入比较成本。

综上所述:如果为了休闲,享受自已制做的乐趣(并非说油机不能自己做,不过做下来不如买),同时初预算不是十分副余,那玩电吧,不二之选。

     如果是为了完全享受飞行感受,有运输条件,有场地条件,同时准备今后向更多的机型挑战,有后续经济实力,初学有人教(油机毕竟危险性远大于电机),那投入油机的怀抱吧。

附:初入模界之固定冀初飞本成对比数据

电固-入门成品机:冀龙4通全套,600左右,如果更换无刷动力组,则加上200足矣,再加上一锂电平衡冲,1000完全足够了。如果经济预算有限,600就可以上天  不二之选

电固-DIY入门:
5mm厚KT板1张,面积为1.2M×2.4M左右,足够做2架KT机,根据地域不同价格在11-25元之间
2208左右的外转无刷电机一台(可根据实际调整型号),不推荐铃铛,静推力在600-800克之间,价格大概60左右(初学不推荐天价电机)
好盈18A或25A电调一只,根据准备飞的机型确定,建议25A,通用性好点,虽然重了点点,大概140元
2S到3S锂电,12C-15C 1000MAH足矣,不用追求20C大容量,太重不仅影响飞机的性能,也实际增加不了留空时间,特别是准备玩3D的,1000MA以下足矣,没听说多少人一个电机起落要飞20分钟的,价格大概在120元左右,不过至少建议准备2-3组,算2组吧,价格大概240元
设备可选择天地飞6A,飞电动应该还是非常可靠的,而且价格的确太便宜了,就算以后换高档货留着飞飞模拟器也不算损失吧。6A+3微舵零售价格为398,再买2只9克或8克微舵也就70元左右,设备投入大概为400元以内(多的30来元总得买点渔杆之类的来加强飞机吧,渔具店渔杆第二节,加强机冀又便宜的不二之选)
其它必备工具:手术刀一把(大概10元以内,强烈不推荐美工刀,切出来和狗啃的差不多,但可以备一把用来切木片木条,也算10块吧。)、手术刀片一包(7元左右)、钢尺一把(大概15元,塑料的就算了,不耐用)、热融胶枪一把(15元)、热融胶条买10块的就够用很长时间了、泡沫胶(如果有就买点,会非常方便,10元)、剪刀一把用家里的吧、固体胶(用来粘纸在KT上方便切的5元)、拉杆、舵角什么的自己想办法做,免费。总计80元左右 至于电铬铁什么的能借就借吧,用得少,买了不合算
桨:常用的桨还是多备些吧,5块一条,全加起来算10条吧,50元
桨保护器:5元
皮筋:这个不用买了吧
设备用的电池8只,推荐南孚:批发1.5*8只=12元,也可以买充电的,以后方便,算7元一节,60块吧
以上均价总计:20+60+140+240+400+80+50+5+60=1055,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及经费预算不同,可压缩到约700左右(减一组电池并用2S,买18A电调又省一点,不买备用舵机,少买点桨,工具尽量用借的)
另:充电器强烈建议买300元左右价位或以上的,可骗LP说为了帮子女充电动玩具之类的说词(出了问题不要找我麻烦嘎 )

油固入门:
飞机:终结者40或AT40上单冀(上单稳定性好,速度稍慢,比较能让人容易上手),选这两种机型并不便宜,但是关键是比较耐整,粗暴点对待也不容易坏,便宜的两三下就得大修了,这点省不得,360-400之间
发动机三叶46ASP,国产机中这个已经非常成熟稳定,价格便宜,而且用的人实在烂多,随便找个人就帮调好了,以后升级机型(如果还没摔坏的话)可选性也较大。强烈不推荐小于40级别的,速度不比40的慢,操作比40的差,稳定性也不好。飞机越大越好飞,永远记着。360-420之间可以拿到
火头:OS8#,这东西不多贵,买小日本的好用得多,如果用自配素油,应选择OS3#。至少2上,零售价60以内搞定2个
桨:11*6APC,28元一条,如果不是狂摔,一般不会坏,买二条吧,备用的总该有,56元
整流罩:这个不是必须的,不过买来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带的一哥们,飞机从超过40M高度头直插在地上,整流罩报废了,不过发动机保住了,曲轴没弯。用2.25英寸的铝罩吧。35零售
点火器:这个老借人家的不是个事,何况磨合发动机、调整时都要经常用的,还是买一套吧。70块
设备:6EXAP,油机,可靠性永远放在第一位,强烈不建议用便宜货,国产的再好毕竟没经过时间考验,咱不是试验品,还是先委屈一下,小日本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带4只3003,练习机刚好够用。(不推荐4VF和4EX,性价比的确不怎么好)零售1300左右,不过应该能在1100左右拿到东西。
工具类:内六角板手一套,油机的必备工具,普通的15元搞定。
    十字和一字螺丝刀一套,10元搞定
    手术刀一把,装机时有时用得上,10元搞定+刀片算15吧
    买活动板手和模型用的十字板差不多,还是买模型用的吧,30元
    油泵,那种鸭蛋不错,70元
  工具总计:145元
耗材类:油管整个3M放着吧,也不多贵,20元搞定
    燃料,可选择自配(每升单价约为15-60元之间,看你怎么配,在什么地方配了)。也可使用成品油(推荐,实际上每月消耗不了多少,而且方便,发动机也少脏点),每桶一加仑约3.7升,单价多在120左右,推荐TOP15%,成箱买非常便宜,价格不便透露,不过很方便可以找到。  每240CC(一般一箱油的量)约可以飞行20分钟左右(安全时间),多数人每月也就一桶油。
    充电电池12只(8只用于发射机,4只用于接收机),推荐品胜有种带智能充的,一套4只电池带一充电器60元,充满会自停。180元搞定电池。
均价总计如下:
400+400+60+56+35+70+1100+145+20+120(含第一桶燃料价格)=2406元。(此价已含运费计算,不过买东西的时候尽量在一家买齐哦,不然运费不得了,模型店的话会比这个高一点,人家要吃饭嘛,应该理解,而且模型店会帮你装机和教你飞,贵点也是应该的
如果把设备换成4VF那价格完全可以控制在2000以内(不建议这样做,毕竟电脑板设备用着是非常方便的,也便于以后升级机型时方便)

以上仅为个人意见,权供各位参考,如有不周,请勿拍砖!

网友:
这个论坛太需要你这样的同志了 真是好帖

网友:
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
感谢,现在飞翼龙,还不熟,想等模拟器练熟后飞40油鸡

网友A:
想起来一个老资格说的:当年飞练习机的时候,动力全开还感觉不够呢,别说收油门控制速度了,现在飞3a 3d,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控制油门。。。
想起来我第一次接触电动练习机的时候,几乎是最便宜的配置,动力也就是一半的油门飞航线,这样,转弯的时候,还有补油门的余地来控制航线的高度

不过楼主推荐的基本都是好东西,打算玩电的,准备电池,充电器,善待电池
准备玩油的,准备好 油料。。。。,最后,玩完了别忘了擦洗一下你可爱的飞机,呵呵,别到处弄得油乎乎的
PS:楼主,110以上的飞机,是有汽油机不错,问题是目前汽油机的推重比还差点,所以,大家平时也就是玩玩,训练,汽油机还差不少

网友:
早十年看到就好了,也少走些弯路了.

网友:
电的最大到50的,大于50的上汽油机......一著名哲人语录

网友:
楼主的分析极为精辟

网友:
分析的实在是不错

网友:
顶~~`现在本人正在飞翼龙无刷~~准备再飞一段时间后,就转飞KT3D了~~~

网友:
对初哥来说是绝对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楼主,110以上的飞机,是有汽油机不错,问题是目前汽油机的推重比还差点,所以,大家平时也就是玩玩,训练,汽油机还差不少

 老哥说的有点片面,只能说汽油机替代不了甲醇机的性能,论静推,26CC的汽油机调整好多半有4.5KG以上的拉力(18*6桨在6600转),50CC的则基本能接近或过超过10KG(20*10桨6600转)。不过由于机械性能上的差异,致使汽油机仍无法用于实际的标准3A项目。
  不过用于3D和运动机的话,汽油机由于扭力更大,虽然转速到不了甲醇机那么高,不过却可以使用远比甲醇机尺寸长的桨,静拉力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汽油机之所以未能形成气候,并不是自身的性能缺陷,只是小于26CC左右的汽油机无法稳定工作,而26CC以上的飞机尺寸的确是太大了点,不适合大多数人群而已。

不过这问题在这里的确有点不适合,毕竟到26CC汽油机功率的电机玩模型能玩得起的的确是不多。

非抬杠,纯讨论,如有说得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清澈见底~~~~~

网友:
分析的比较细,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说的有点片面,只能说汽油机替代不了甲醇机的性能,论静推,26CC的汽油机调整好多半有4.5KG以上的拉力(18*6桨在6600转),50CC的则基本能接近或过超过10KG(20*10桨6600转)。不过由于机械性能 ...

主要是现在同样输出功率的,汽油机比甲醇机重,反映速度比甲醇机也更重一些,3d上表现比甲醇机好,不过3a上就差了不少了,呵呵

网友:
嘿嘿,俺是走运啦
来回折腾,800圆=两套翼龙,(其中100是被人骗了,买了个三通的垃圾控)
这样的好贴,不顶没道理了

网友:
写的真不错楼主真是造福新手啊

网友B:
我还是觉得小金星配三叶25发动机比较合理
40级的飞机有些大不好携带,小金星坐公交车都可以携带
大飞机降落时太飘,对新手学降落不太好掌握
另外从经济角度无论是飞机和发动机还有油料小飞机都省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觉得小金星配三叶25发动机比较合理
40级的飞机有些大不好携带,小金星坐公交车都可以携带
大飞机降落时太飘,对新手学降落不太好掌握
另外从经济角度无论是飞机和发动机还有油料小飞机都省一些

老哥可能没飞过油的吧。
40级和25级相比,40有着更好的操控性能,更加稳定,虽然大了一点,但并没到离谱的地步,做公车也是可以带的
降落时25的失速临界比40的来得早得多,更加不容易控制着陆点和接地速度,反面是40的,非常不容易失速,而且极其稳定,可以以相对较慢的速度接地,有助于减小心理压力,40级练习机无风降落高手可以做到接地后3-5M内停稳,25级练习无论谁我相信也做不到。这点单从冀载荷上就可以看出。
从经济上讲,2者的初投入相差极小,可以说几乎等于没有(也就飞机和发动机上共150左右的差价)。燃料上的消耗的确要小点,不过话说得不好听点,25入门摔的机会比40的大的多,40级以下的燃料消耗并不会给有正常收入的人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我认为这还是可以接受的。

再有一点,25级的抗风性也太差,油机飞行多是不太挑天气的,只要不下雨或是刮大风(5级以上),多半人到了场地都会直接上天,25级在大风天气则太难飞了,大过3级风飞机在天上就发飘,会让新手不知所措的。所以入门40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油机的选择和电机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能只图好带啊。

网友:
我飞过AT40和小金星25,40的好飞

网友:
自己做了个平衡充,可不敢用,借了个3E的,可电池还是有电压差

网友:
我喜欢20的维纳斯+三叶的25.........
大金星不如AT40好飞.........

电的主要是方便,当然是小飞机........油的飞起来也比较刺激,炸下来更是比电的刺激多了........... 油的就是擦飞机麻烦点,总的来说,油的还是省钱不少,但是前提是不炸.......

网友:
新手阅后有收获
顶你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和我的体会一样(电固),我的体会可是多花了上千块钱才总结出来的。
不过不明白,为什么不推荐铃铛呢?铃铛也有比较好的一种。
新入门对电池理解不深刻,所以总想在充电器上节省,其实那是最费钱的选择。
自己组装飞机,大多通用部件都可以反复使用,节约不少。当你做新飞机时,都可以用。
不过关于动力组的选择没说够,从桨、电机、电调、电池这些方面,对新手来说都是个费钱的地方。

我是新手,这是我写的关于动力组合的经验
选购、自制飞机,选择动力组非常重要,因为开始做的飞机,重量往往控制不严,所以如果动力系统不是很好,那就很难飞起来。
选择动力组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有太多的因素互相影响,一般老手只是告诉你:根据你的飞机选择动力系统。但如何根据飞机选择动力系统?都有哪些因素在里边?各种因素中哪些需要优先考虑?这些几乎是个无解的方程,或说有无穷解。
那么通常应该怎么来考虑呢?可以试着从中间重要环节开始设计。
1、如果是3D机,首先应该考虑用比较大的桨,因此,电机的KV值最好在1000左右。因为只有桨大了,才可以推动副翼,同时大桨可以实现慢速动力。2、如果不是3D机,而且希望飞行速度,那可以使用KV值高些的电机,按我的经验一般建议如下:
KV1000左右   1500左右     2000左右    3000    4000
10寸        8寸           6寸       4-5寸    涵道
这个只能说差不多,不会很准确
由于现在电机的价格下来了,因此减速系统的价格变得不那么便宜。所以如果不是特定的要求,可以不使用减速器,只是根据需要来选择电机的KV值。
一般来说,6寸桨用在3D机上已经效果不怎么好了,桨对副翼的覆盖太小。高速马达一般可以用在比如飞翼那样的飞机上。那么,如果桨选择不好,会有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就是动力不够和电机发热。如果桨用得太小,那么电机能力发挥不出来,动力就不够。比如你测试时电流总上不去,那一般就是桨太小。
另外,如果桨大了,结果就是电机过热。虽然动力够了,而且很够,但电机发热,能量损失太大,也不是好的选择。(所以真正能表达一个电机好坏或是否合适的参数,就是电流和温度。)
有时候我们会把桨用得稍微大些(不能大太多),然后半油门使用。这样在必要时,可以短时间大油门提速。这也是一种选择方法,但决不能大得太多,否则就会因为电机发热而导致能量损失太大。
大桨和小桨还有一个差别。那就是速度。如果你希望慢速飞行,而且你的飞机的设计能够支持慢速飞行,那就应该选择大些的桨,在低速时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加速度。如果你希望高速飞行,那就应该选择小桨,保证在高速下仍有足够动力。有些时候桨的大小和飞机设计有关系,有时候没有放大桨的空间,只好放小桨。那就需要KV高些的电机。
还有,桨的螺距也是必须考虑的事,一般KV值比较高时,不能使用螺距大的桨。KV值低时,为了发挥大动力,会用螺距比较大的桨。总之,螺距大了能量损耗也大。
还有一个不被注意的参数就是起飞重量,如果你的电池电机选大了,起飞重量就要增大,代价就是减少了机动性,如果不增大翼载荷,就必须提高速度。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用的桨的消耗。最好你能找到一种便宜的桨,在损耗中替换。比如1047桨虽然便宜,但经常一天就损失好几个,损失太多了在经济上就不很划算。因此最好找一个有动力测试的地方,测试一个电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最后,所谓高级马达到底高级在哪儿?其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重量和温度。好的电机自然是重量轻动力充沛,大电流也不发热。

网友:
好同志,不顶不行

网友:
唉!这么好的入门帖子怎么不置顶呢?总感觉这个论坛的资料不那么集中。如果新手用的到的都写的这么详细,又都置顶,那该多好啊。

网友:
这么好的贴不能不顶

网友:
我早点看了我就不不会走那么的弯路?

网友:
再来顶一下,我都搞不清楚是该上25还是40的了,高手再出来说详细点呀!

楼主:
非高手。不敢称之。
强烈建议上40,25直接放弃吧。

网友:
希望哪位老鸟能够补充一下,楼主提到的那些工具一般到哪些店里可以买到,谢谢了!!!

网友(2006-12-26):
好帖子,给我徒弟看

网友:
的确对入门者是一个好帖,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平衡充好一些呢、看了一晚的帖子也没看出个头绪,劳驾各位高手给一个链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好贴子!正如版主所言,我的油固没上天累计已经耗费人民币1933,而且是遥控器国产,这才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