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是成功他妈:屡败屡战!新飞翼再出江湖

楼主(2006-11-03):
今天试飞OK!
-------------------------------------
先后做了5架飞翼了,只有2架成功起飞,彻底打掉了我的“嚣张气焰”,经过在坛子潜水学习,基本弄清楚了失败原因,开始搞第六架飞翼!

楼主:
这是仿飞行匹萨上面的一个帖子

楼主:
单层凹凸翼型,为了节省KT板,做了个小的,翼展72cm,拿在手里感觉跟纸一样

楼主:
凭借副翼,基本形成了S翼型,这次飞翼阻力应该比较小了,不过没经验,V槽划得太深了,对强度不利。

楼主:
目前空机重27g,翼面积在12dm2

楼主:
手头的动力都用完了,还剩一个180有刷动力组
180电机电调 47g
双舵机 20g
接收机 10g
电池 50g
补强、舵角等杂项 10g
预计起飞重量在160g,翼载荷13,有些高,180配4025桨在2S满电全油时推力180g,放电一会后推力应该在150g,飞起来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就是要有屡败屡战的精神~~~!!!

网友B:
13克翼载荷还高??室内机?
还有我就奇怪了,怎么你们的180两节电都有接近200克的推力,我的就只有100来克呢?猫猫的180…………

楼主:
我期望的单片飞翼,翼载荷在10就好了,巨飘,所以13我嫌大了些,呵呵.
180的推力是根据傻猫的数据来的,我自己测试好像也是100多g

网友C:
傻猫180的推力是在9.6v下测试的啊,两理电肯定达不到,我正准备用11v造一下。

网友B:
不用准备,我一直用着呢,双180,11V,电流不知道,4530,拉力大于400克。

网友D:
双180 vfoxpro用过

楼主:
双180怎么个双法?串联?并联?什么桨?
考虑再三,我还是上了无刷动力,把辉盛15A无刷线全部换细,去掉跳线,固定死2S模式,电机线直接去掉,焊电机,用GWS29g无刷电机,5043桨,推力能保证在250g,整个动力组重50g,现在空机+接收机+动力组重81g,还差两个舵机,打算用辉盛5g了,然后再配合3E的小2S电池,整机起飞重量140g.

网友E:
老兄用的几毫米的KT板?

楼主:
当然是5mmKT,不过密度是0.018g/cm2
动力还是用木片做座,重量大约6g

楼主:
换个角度看

楼主:
蓝箭微接,还没有室外拉过距离,如果能用,电调上损失的重量就找回来了

网友F:
翼肋可以不要。我的用猫的180+4530 2s电可以很好的飞。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5138
很轻的机机坠落也没有多大损毁。穿足球门时撞过两次也没有坏。呵呵

楼主:
楼上的,我拜读过你的帖子,你说180是玩具上拆的?不是猫的.另外,你也没有贴制作过程啊,只好参考台湾同胞的图了.

网友:
嘿嘿/已经换了猫的180和4530了。动力比原来强了一丁点。比原来飞的快了。
制作过程详见 航空模型  2006第2期。

楼主:
用蓝箭微接,起飞重量接近150g,上电后找了片高草,手掷滑翔,狠狠栽了一下头,还好有草。重心后移一下,嗯,滑翔不错,放心了。接着找到小邱拉了一下距离,天线缩进是不成了,只有4~5米的距离,拉开天线后,走了30~40米开外,没有抖舵,心里略微放心,上胆一飞,OK,成了!
在一个大约100X50m的区域飞了几圈,呵呵,翼载荷很小,跟飘着一样,由于气流紊乱,飞翼又太轻,飞翼低空后有些不稳,半油门平飞,回家后测量了一下,半油门推力大约100g,看来用180有刷动力是可以飞的了,下次就有经验了。

楼主:
今天又飞了半小时,这东西太省电了,搞的我带了两块电池,第一块怎么也没有用掉,为了让电池泄放一下,只好换另一块电池飞,估计1个1000mAh的电池可以飞半小时。

楼主:
今天又小飞了10分钟,倒飞、横滚都很舒服了,呵呵,这东西还挺休闲,就是蓝剑微接经常抖一下,让人害怕。

最后在一次正常的飘降过程中可能弄伤了桨,然后再次起飞时桨空中解体,幸亏飞翼滑翔很好,安全着陆。

网友:
我好象也 做过,速度快吧

楼主:
速度比不上SU27,估计在20~30km/h

网友G(2007-02-11):
载荷只有10的话,那就成飘飘机了。抗风能力就没了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载荷只有10的话,那就成飘飘机了。抗风能力就没了撒

机翼很薄的话,风阻很小的,抗风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拉力(或推力)怎样侧?

网友H(2007-03-17):
的确 失败是成功它娘 屡战屡败 却屡败屡战
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I:
恭喜
我也将飞翼纳入日程了!

楼主(2007-06-10):
昨晚又按照这个方法做了个翼展1.7m的飞翼

网友J:
GALE真是动作狂快啊

网友K:
我也要做!!!!!!!!!!!!!!!!

网友L(2007-07-18):
轻得跟纸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