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快装刀架,坛子里pzh-lhl提供尺寸好像有点不对哦!

楼主(2006-11-03):
pzh-lh提供的图纸尺寸如下:
如果燕尾槽的长边为35,短边为26,开口角度为45度的话,那么通过计算,长边到短边的距离通过公式计算大概是4.5mm左右,可是图上看不象啊,再说真是4.5mm是否太单薄啦呢? 我想大概开口角度是否应该为60度(长边到短边为7.79mm)或者65度(长边到短边为9.6mm)吧,也不知道我计算得对不对,请pzh-lhz再测量一下!

网友A:
估计是用45号钢多了误打成了45吧 ,把它改成60~65°就行了呵呵,你不会算错的

网友B:
估计是一边喝45度的白色液体,一边上网打字造成的

网友C:
,哈哈!没有注意的标识错误:loveliness: .厉害呀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看来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而且看东西喜欢动脑子.
改正:燕尾槽角度为60度.
补充一句,这个刀架的尺寸是针对9325车床设计的,其它型号的车床不一定适用.但原理是一样的,具体情况具体办.祝大家玩的快乐!

楼主:
呵呵,各位老鸟过奖啦!我也是想参照pzh-lhl您的图纸做一个,再画图的时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就找了公式算了一下,所以说还是实践得真知啊。顺便把计算公式写一下,方便准备制作的朋友。
cot(a)=(A-B)/2C
a:燕尾槽开口角度
A:燕尾槽长边
B:燕尾槽短边
C:燕尾槽长边到短边垂直距离

网友D:
没有那么麻烦的 我做的时候看到这个尺寸有问题了 我就做45度的这样好算 直燕尾槽的长边为35,短边为25 高度5 正好45度 做起来方便算起来也方便 搞那么多零头干什么

网友C:
你更厉害 抓住重点,不拘一格,善于变通.自己感觉怎么好弄怎么弄

网友E(2006-12-12):
应该是60度--不用再研究了---20有,量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