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飞油固性能可靠吗

楼主(2006-11-03):
厂家说A型是底取样的C型控制精度更高是1024精度的,不知道可以拿来飞固定翼不

准备上新控装这个机机

网友:
借问一下天地飞;6A;6B;9通的分辨率每步多少微妙?

网友:
6A的 晶振好像是4M的, 而且没有加30pf电容,
CPU8位的 记得好像是51内核的
如果是12个机器周期为1个指令周期的话, 为3us
如果1个机器周期为1个指令周期的话 ,为0.25us
具体每步多少微妙要看程序设计的了......

网友:
是的,就是想知道程序设计的是每步几个微秒,要小于5微秒能与舵机相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说A型是底取样的C型控制精度更高是1024精度的,不知道可以拿来飞固定翼不

准备上新控装这个机机

你好!
WFLY天地飞的FT06-C有高精度的标准6通道功能,可用于固定翼、车、船,且便于在模拟器上使用。
在油机上测试没问题,飞油机建议使用WFR09-P二次接收机。FT06-C目前只和直机配套发售。
                                             谢谢!

楼主:
谢谢回复但 商城里不是有卖吗?
天地飞 FT06-C 6通道CCPM遥控器(72MHz)
运输标准:小件
人民币 550 元
US$ 83.97

06-C和06-A内部电路及IC不一样吗?06-C采用工业级IC达到1024取样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