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自转

楼主(2006-11-03):
我的450出了问题啊,
油门还没打多少,肯定达不到起飞的速度,就给我自转90度,就不转了,再给油门就再慢慢转。郁闷啊。。。
有时候机身还往左倾斜。我现在都不敢飞了。
飞机我觉得调试得还算OK吧。我真搞不懂啊,头都大了。
飞的时候还一帮小学弟看着,丢死啊。。

网友A:
把飞机拿手上转动测试一下,如果尾舵机有相应的反应,那就问题不大,如果没有反应请检查遥控设定是不是锁尾状态?舵机有没有失效。
把陀螺上的舵机方向开关调一下。
皮带不能装反,尾桨是往后转的。也就是顺时针转动(尾巴在右手)

网友B:
尾夹装反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好的,,小弟再去看看..

网友C:
很可能是尾桨装反了~~~~~~~~~~~~~~

网友D:
陀螺也检查好了。

网友E:
或是皮带反转了!
原帖由
liqing7777
于 2006-11-3 16:45 发表
尾夹装反了!看看说明书
装好后大桨顺时针转,尾桨向后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