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2第3次失控~~可怜我的450SE~~

楼主(2006-11-03):
今天在室内飞四面悬停,小距离航线.快飞完一块
电池
的时候飞机突然失控,我在遥控做出的所有反应她一点都收不不到了,结果飞机向左侧慢慢飞向墙边,结果砰!!!!!!!大将打到墙上,落地了.一看完蛋了,我的碳纤将未部都断了,看得见中层的铁芯了.仔细检查,发现GWS9G
舵机
坏了一个,晕一百多一个买的!!这样就扫齿了.今天就损失了近300了.

网友A:
什么接收?

楼主:
JR原配的10通接收.

网友B:
多个心眼,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电调,我碰过你一模一样的情形,也以为是遥控,但最后发现是电调问题。

网友B:
我那次也是眼睁睁看着机子慢慢的往墙上移去,最后大桨砍进墙角一公分多,主轴拧成麻花状断开,整个机子像揉成一团。

网友C:
发射机变个频率试试

网友D:
不要在屋里飞飞机!
电波折射可能会造成失控!!
调试也要尽量在外面空旷的地方

网友E:
我在屋里飞了三个月。没什么问题。不过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情况跟你的完全一样。炸了四次在室外炸的,开始也以为是控的问题,最后才发现是电调bec断电造成的。这问题如果不解决你还会炸的。最好换电调试。应该跟控没多大关系。

楼主:
我的是外置3A的BEC可以肯定不是电调的问题!!有时候用手拿着飞机推油门也会出现瞬间失控的!
油门推上去下不来,打舵机也没反应,过会又有了!!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天线已经故意避开干扰了!

网友F:
9X2失控,我亲眼见过两台, 听说过好几台。
后来知道 JR在国内没有代理
(在展会上 也没有见到JR发送他经销商的名片,只是说在北京XX地方可以买到),
也就是说除了在香港买的,其他的基本可以认为是水货。
所以,买JR的控全凭运气了。 我朋友里面用JR3810的暂时没有见过失控。用9X的有一个不是控。
用9X2的,现在都不用了。
还是那句话买JR的全凭运气。或者 从国外买吧。
本人 还听说一种方法解决 JR飞电动 空中断电的问题,是
把电调上的电压保护 设置成 中 或者 低
。 这个我是听人说的,那个朋友说这样设置以后,9X2 就不空中断电了。
这个方法是我听说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G:
楼主检查下你的布线

网友H:
我以前用9x2 也失控 不是用原配的接受 不知为什么 怎么就没听FF9失控啊 难到用FF9的都是高手 把失控的因素都避免了?不管怎么说 我换会FF9了 不过还是想念9X2华丽的外表。

网友I:
我失控过两回,用的9X
一回是电调断电保护
一回是电池接地

网友J:
水货并不代表水质,JR只是没有在国内有代理,我不建议在室内飞行、这的确容易造成失控。现从自己的飞机上找找原因。JR的设备也不是国内或者国外的厂子可以造假造出来,那样的话恐怕成本比原来的价格还高。

楼主:
我也希望不是控的问题呀!!毕竟像JR9X2这样好用的控不多呀!!
但是现在用起来总有点害怕了.

网友K:
JR客服进来~~~

网友L:
可能多半不是控的原因,我FF9室内飞一年多,而且都旁边都是电脑,电缆,抗干扰机什么的(单位机房),9X2,飞两个多月了,从未遇见过,室外场地就有高压线。要说有,用飞高六通微接和PPM接收时出现过抖舵。

网友M:
物品刚买了9X2,不会吧!

网友N:
 这个不好说啊,我们一起玩的过去有二台9X2。不过现在都换成FF9了。
钱是自己的没有必要冒险。

网友:
外面会有电台的干扰的,换个频率试试看吧

网友:
买JR的设备要看运气的,碰上个好的还行要是碰上个。。。。。。。

网友:
JR的控的确是不怎么稳定,我因为失控已经摔过一架雷虎50se和一架hirobo freya op了,以前用ff9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考虑失控的事情.也许是要看运气吧,我现在把失控保护设置成油门关闭,在飞450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到失控的.不过近段时间比较奇怪,好久没失控了

网友:
想开点吧,哪次摔不是这个数啊,习惯了就好~~~~~~~~~~~

网友D:
在屋里飞最容易失控的原因:
1、家具太多而且折射角各种各样,还可能有金属平面物件。此种情况在使用PPM接收机时最严重。
2、由于空间局限,发射机天线一般没有完全拉开,或者容易让天线头直接对准接收机(此时接受信号最差)
3、个人经验,我用SANWA、JR的设备在屋里调试时候,比在外面调试的时候干扰跳舵的几率大得多。
4、论坛上有几个屋内失控的纪录可查,虽然说原因可能多样,概率比外头飞的大得多。

失控有很多种原因和结果,在屋里的最危险

网友:
我们这所有用jr9以上控的人没有没失控过的,有的换ff9了。有的还在坚持。毕竟买了会损失很多 还是换了吧

网友O:
布线要小心,包括天线,电调/舵机的信号线,尽量避开电机线、开关式BEC等干扰大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布线要小心,包括天线,电调/舵机的信号线,尽量避开电机线、开关式BEC等干扰大的器件。

布线完全考虑周到了!!谢谢!!提醒!!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仓吧,JR 9X2的电池仓可能接触不良。我觉得可能还有设计Bug,随便找台9X2,侧面碰一下整个发射机就会立即断电   重庆的飞友试过很多台了,全部都会瞬间断电

网友P:
谁说FF9不失控,我以前也发生失控,但我将接收机的天线放到最长就没有发生过了.(R146IP)
天线不但要尽量拉长,而且要考虑不要摩擦其他东西和受到拉伸的力.否则天线断了自然失控.

网友:
你的失控是人为操作不当引起的不在我们谈论的话题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谁说FF9不失控,我以前也发生失控,但我将接收机的天线放到最长就没有发生过了.(R146IP)
天线不但要尽量拉长,而且要考虑不要摩擦其他东西和受到拉伸的力.否则天线断了自然失控.

每次飞天线我都是放到最长的.这些原理我都是知道的!!

网友:
小心电调和电池靠得太近也会有不听使唤的情况发生!

网友:
失控总是让人头疼。不过原因好像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我用9X2还没有出现像楼上各位大哥说的现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屋里飞最容易失控的原因:
1、家具太多而且折射角各种各样,还可能有金属平面物件。此种情况在使用PPM接收机时最严重。
2、由于空间局限,发射机天线一般没有完全拉开,或者容易让天线头直接对准接收机(此 ...

我主要在房间内飞,从未失控过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在屋里飞最容易失控的原因:
1、家具太多而且折射角各种各样,还可能有金属平面物件。此种情况在使用PPM接收机时最严重。
2、由于空间局限,发射机天线一般没有完全拉开,或者容易让天线头直接对准接收机(此 ...

我主要在房间内飞,从未失控过.

网友:
有些大功率或者电磁类电器会引起失控,我试过在老婆用电磁炉炒菜的时候试机~

结果就是一个——炒~

在家里试机记得把电器都关掉再试,要不然,试机变煮菜——炒!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主要在房间内飞,从未失控过.

呵呵
每家的“房间”大小不一样,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造成的结果当然不一样
比外面概率大一些,并不是说就一定失控。
出了事就晚了

网友:
我的jr控也遇到过瞬间失控的现象,后来在电调EBC输出加上磁环就好了,看来是高频干扰,建议zl在油门通道加上磁环试试

网友:
我的9X2用原装接收机也从来没有失控过,放心的很呢,也没见当地谁的9X2说有失控过的事情。
难道楼主的当地存在特定的无线电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