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 吊机难易跟翼载荷高低有关系吗?

楼主(2006-11-03):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机翼的载荷是有关系的,载荷越低的越好吊,因为翼载荷低了相对的舵效会变大,飞机的“反应”也会变快,所以会好吊一些。。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个跟翼载荷是无关的,吊机时机翼就成了摆设,所以跟机翼载荷就无关了。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有关系的,一直坚信前者。不知道大家是否赞同我的观点?
同意的请举手  ,不同意的朋友也请列出您的理由。。

单选投票, 共有 41 人参与投票
70.73% (29)
29.27% (12)

网友A:
飞机好不好吊与重心的位置有关系,至于与翼载荷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很难讲的,飞机在速度为零的情况下,机翼的升力几乎为零,那么对于影响飞机升力的翼面积和重量的比有多大的关系就不言而愈,F3A的翼载荷很大,对于训练有素的人吊起来也是很轻松的.

网友A:
翼载荷小的飞机之所以给大家好吊的感觉,是因为他的飞行速度低容易进入吊机状态,改出的也慢的原因.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翼载荷小的飞机容易吊一些,但好吊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翼载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好不好吊与重心的位置有关系,至于与翼载荷有多大的关系,其实很难讲的,飞机在速度为零的情况下,机翼的升力几乎为零,那么对于影响飞机升力的翼面积和重量的比有多大的关系就不言而愈,F3A的翼载荷很大,对于训练 ...

我还是觉得载荷低的好吊一点(重心位置比例相同的前提下),载荷低的呢,相对于大的尾舵效更明显一些。重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受到外界干扰后,更不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轻的刚好相反。比如一根杆子,它要到的时候用手可以把他扶正,你说是铁杆容易呢还是竹竿更容易?

网友:
翼载荷小写的好
机翼自身阻力据就大
滚转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小的飞机之所以给大家好吊的感觉,是因为他的飞行速度低容易进入吊机状态,改出的也慢的原因.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翼载荷小的飞机容易吊一些,但好吊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翼载荷小.

强烈赞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觉得载荷低的好吊一点(重心位置比例相同的前提下),载荷低的呢,相对于大的尾舵效更明显一些。重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受到外界干扰后,更不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轻的刚好相反。比如一根杆子,它要 ...

兄弟,翼载荷小的不见得轻,翼载荷大的不见得重啊,木棍的翼载荷也许比铁棒子大得多哦.....

网友B:
和机拉力先是否通过重心的关系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机拉力先是否通过重心的关系更大。

呆,电直3D可以倒飞自如了????

网友C:
在重心位置相同的情况下(比如,重心都在机翼前沿30%),螺旋浆位置离重心越远越好吊。在G2中我试过:用CAP232实验,在其它数据都不变的情况下,把机身相对于机翼的位置向前移动5个单位(估计是英寸,原数据为15.5),就好吊多了;向前移动14个单位,让一个从未学过吊机的朋友来操纵(学过飞翼龙),练习30分钟后就可以吊住几秒钟了。
只是由于实际制作模型时,不可能把机身向前移动14个单位而保持重心不变。有兴趣的朋友不仿根据这个原理做一个验证机来试试,就象竹蜻蜓的最下端用点橡皮泥配重来调重心离浆的位置哪样,把机头做得长长的,重心不变,看看是不是好吊?(油机就免了,油箱位置不好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翼载荷小的不见得轻,翼载荷大的不见得重啊,木棍的翼载荷也许比铁棒子大得多哦.....

默认的前提都是体积相同的情况下啊,除了起飞重量不同外,其他的物理参数都相同...或者按照比例体积大了重量也跟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的前提都是体积相同的情况下啊,除了起飞重量不同外,其他的物理参数都相同...或者按照比例体积大了重量也跟着大..

不对啊兄弟,你说的对于实心物体没错,但对于空心的物体就恰恰相反哦.........飞机大多是空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重心位置相同的情况下(比如,重心都在机翼前沿30%),螺旋浆位置离重心越远越好吊。在G2中我试过:用CAP232实验,在其它数据都不变的情况下,把机身相对于机翼的位置向前移动5个单位(估计是英寸,原数据为1 ...

在重心与拉力点在一条直线上为前提,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越好吊.

网友:
拉力点与重心在物体的两端,铁棍也能吊,相反,如果拉力点与重心在前端重合,就是扇门板,你也吊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重心与拉力点在一条直线上为前提,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越好吊.

淫王:你也仅是说了一个现象。请从理论高度阐述,为什么“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越好吊”?

===================
听说淫王是学机械力学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机翼的载荷是有关系的,载荷越低的越好吊,因为翼载荷低了相对的舵效会变大,飞机的“反应”也会变快,所以会好吊一些。。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个跟翼载荷是无关的,吊机时机翼就成了摆设,所以 ...

爱迪生就是相信感觉,所以要做很多的试验。

========================
机翼的升力和阻力均来自于速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淫王:你也仅是说了一个现象。请从理论高度阐述,为什么“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越好吊”?

===================
听说淫王是学机械力学的
===================

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飞机的翻转力矩越小啊,飞机相对越稳定.

网友A:
也就是说,当飞机出现倾斜时,如果拉力线的角度不变,在相同的偏移量的情况下,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飞机的翻转力矩就越小,飞机改正就更容易.

网友:
当然这是只吊机的状态,如果飞机处于飞行状态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当飞机出现倾斜时,如果拉力线的角度不变,在相同的偏移量的情况下,拉力点与重心距离越大飞机的翻转力矩就越小,飞机改正就更容易.

看不懂。

拉力线和什么的夹角不变?

偏移量指的是什么?和水平面垂线的夹角?

翻转力矩的力是什么?力臂又是什么?

网友A:
吊机状态的飞机,自由转动的中心点是飞机的形心,就是飞机的几何中心点.当飞机吊的绝对直时,飞机的拉力线是与重力线重合的.当飞机出现偏转,比如飞机向右边倾斜,那么动力点偏移园点的水平距离就是偏移量.那么造成飞机倾斜的原因就是飞机的自重,重心与形心的距离,就是造成飞机倾斜的力I的力臂(翻转力矩).螺旋桨产生的拉力是可以抑制这个倾斜的.如果重心与拉力点分别在形心的两侧那么这两个力是很容易平衡的.如果在同一侧就很困难了.

网友:
严格的讲,拉力点与重心点连线的中心与飞机几何中心的位置决定飞机在吊机状态的稳定性.

网友:
各个付件(舵机、电机、电池等)与重心越近应该越好吊。因为滚转力矩越小越稳定,拉力线越长也越好吊。

网友:
呵呵,我感觉好吊和不好吊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取决与多方面因素.
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把好吊和不好吊的标准弄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这个跟机翼的载荷是有关系的,载荷越低的越好吊,因为翼载荷低了相对的舵效会变大,飞机的“反应”也会变快,所以会好吊一些。。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个跟翼载荷是无关的,吊机时机翼就成了摆设,所以 ...

我不举手,也没啥理由.

网友:
学习,加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吊机状态的飞机,自由转动的中心点是飞机的形心,就是飞机的几何中心点.当飞机吊的绝对直时,飞机的拉力线是与重力线重合的.当飞机出现偏转,比如飞机向右边倾斜,那么动力点偏移园点的水平距离就是偏移量.那么造成飞 ...

为什么吊机状态中飞机的转动中心是飞机的几何中心而不是它的重心?

一个榔头飞出去的时候,转动中心也是几何中心吗?

飞机的拉力线要是能和重力线重合,其先决条件是螺旋桨轴的延长线得通过重心才行吧?

==================
淫王的话我越看越困惑。

网友:
还是轻的飞机好吊些

轻的飞机吊机过程中受到气流扰动后的惯行小,所以好恢复。
当然吊机稳定与否和重心位置有关系,具体影响吊机稳定的外力挺复杂的,考虑除俯仰外情况的话,
如果大多数影响吊机稳定的外力来自作用在飞机尾部的气流所产生的力矩,那么重心越靠近尾部这种外力的影响就越小。
但是,重心越靠后,在飞机俯仰方面的稳定性越差。因为机翼影响作用会变大。
以上是我的猜想,呵呵

楼主:
结合这个录象作对比,更让我觉得翼载荷低的好吊了
http://tv.mofile.com/YZNDA0OL/

网友(2007-12-17):
菜鸟胡侃《关键是技术》哈哈哈哈带上头盔  免的挨石头,打人不准打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觉得载荷低的好吊一点(重心位置比例相同的前提下),载荷低的呢,相对于大的尾舵效更明显一些。重量大的物体惯性也大,受到外界干扰后,更不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轻的刚好相反。比如一根杆子,它要 ...

   赞同!不过与人的反应速度有关,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感觉。

网友(2008-03-22):
训练有素最好吊

网友(2008-05-07):
想象一下,把机翼拆掉,还好吊吗?

答案是很简单的,肯定是载荷小要相对容易些,因为吊机不单是完全垂直的那一瞬间,更多的是在调整和控制过程中,载荷小的话飞机对状态的保持就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