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找伞齿!

楼主(2006-11-03):
各位模友,有谁知道哪些常用机电工具里面有伞齿,或哪些地方能够买到伞齿,还有小型差速器吗?还有就是小型的自动变速器哪有卖?
                            知道的话感谢告知  谢谢了!

网友:
去买HBX 的配件吧,可以单买差速齿轮。不过强度不是很好.

网友:
嗯!要订做其它模型机械配件吗?

楼主:
忘了说大小了,小型差速器尺寸大概要达到直径8到10CM的,伞齿要直径3CM的,小型的自动变速器大小应该和差速器差不多。有吗?

网友:
到电动工具维修店。手电钻、冲击钻、角磨机等用的齿轮不是很大,都是斜齿轮,强度大。
伞齿是大小配套的, 小的直径2CM左右,大的4.3CM左右。轴(孔)直径一般为6,8,10,12mm。
除了伞齿贵一些,一套(两个)要15元左右,一般的约8元。便宜,量足!

楼主:
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