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极限~

楼主(2006-11-04):
求各种部件在低温情况下工作的极限~

马达?工作温度小于多少度不难正常工作?

电调?同上~

电池?~~

控?接收机?

有实践的数据更佳~

网友:
好像听说有的电子元件低于0度使用就不太好了
但是相信电机应该没问题 主要是电子设备 好的电子设备应该都用的是非日常的电子元件 温度范围会大些 可以低于0度 但是 一般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低温下主要还是锂电和球头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锂电据说可以先放衣服里面,然后飞的时候再安上,这样就没事~
球头嘛,我的机子上球头被我改了,剩下不多,应该也问题不大~
主要想知道陀螺仪,电调,和控的低温工作极限~

PS,小弟的陀是401+9253,控是福记6通,电调好蝇30~想知道有没有人试过这几样东西在低温情况下飞过~

还有,有谁能告诉一下UBEC是怎样搞上去电调那里?刚买了个UBEC不知道怎用,惭愧。。。。。

网友A:
UBEC和电池并联,然后把UBEC的输出接到接收机的电源上,再把电调中间的红线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EC和电池并联,然后把UBEC的输出接到接收机的电源上,再把电调中间的红线剪断。

直接和电池并联?11.1V的电池不会把它烧掉吗?剪红线是把UBEC的红线剪了吗?

能不能上个图?因为我在国外,东西很难搞到,怕烧了又要等几个月~

网友:
BEC有多种规格,一般来讲有7.4V专用的,也有11.1V-22V专用的。
剪红线是指把电调的信号线上的中间那条红线剪断,不让电调的BEC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