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6-11-04):
空机装上马达 (亚拓420 25A ) ,主轴 ,大齿。尾管和皮带都不接。油门推到最大。机身一般有多大震动?
第一次调机,还不知道震动的标准。请各位前辈指导!谢过了~~

网友:
很小很小很小!

楼主:
如果我这种情况,机抓在手上会感到麻,但肉眼看不到机震动是正常的吗?

网友:
温州话叫小西小~~~~~~~~~~~~~~`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上的
温州除了好又多(体育场)那有一家模型店,其他的还有有哪些在哪?
主要是电直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这种情况,机抓在手上会感到麻,但肉眼看不到机震动是正常的吗?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上的
温州除了好又多(体育场)那有一家模型店,其他的还有有哪些在哪?
主要是电直 [/quot
在体育馆对面有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