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步进电机做反馈系统实现半闭环嘛?

楼主(2006-11-04):
CNC上使用步进
电机
一般是开环的 二相6线步进电机是50齿 4个绕组 1。8度 我是想 当不给步进电机供电的时候 由于其转子是磁体 旋转应该有电产生的 应该能够分辨出来 那么就是说可以实现如下模型
一个大的步进电机作为驱动电机 同时 在同一根轴上用一个小的步进电机+电路来检测小步进电机被动旋转发出的电来实现半闭环
如果可能 这样分辩率也有至少1。8度的说 应该是个便宜的半闭环解决方案

网友A:
原理可以,实用性不大,步进电机与伺服的设计思路不一样,伺服有大的功率余量,步进电机一般是恒流驱动,即使由于负载突变,检测到丢步,也没法提高力矩修正,除非设计变流的驱动器.所以步进电机系统只能按保证的不丢步/不超越的思路设计来保障.

网友B:
不太可行,除非软件输出脉冲能够自己控制.那样一旦检测到丢步可以采用插入脉冲的办法补上.
另外用一个步进的感应电压反馈来检测也不合适.不同速度,不同转角下的感应电压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二位的答复! 让我更明白一下其中道理

网友C(2006-12-04):
可以加装编码器---但是一般会选择伺服,用步进成本要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