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请老鸟解答!

楼主(2006-11-04):
请教几个问题:
1\接收机的电源是不是就找1.2V的电池4颗总计4.8V用舵机线的那种插口直接与接收机连接?
2\给发动机上油时,堵住风口,桨是转半圈还是一圈?我的转一圈油上来了又会退回去,正常吗
3\点火电,干电池1.5V用几节? 我用一节根本点不红,用两节才行,但用的时间都不长,点4至6次就不行了,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1、对!
2、给发动机上油时,堵住风口,桨是要转3---5圈,第一次启动,或长时间不用的要转十来圈。
3、点火电,干电池要用1.2伏充电电池,火头的额定电压是1.5伏电流是3安培左右,普通干电池是不行的最好是2800ma\h以上的镍镉或镍氢电池。我是用一节3500ma\h的镍镉充电电池,充好后能点几十次,这和启动是否熟练有关,数练老手几秒钟就起动了,新手往往要长得多有时十来分钟才启动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几个问题:
1\接收机的电源是不是就找1.2V的电池4颗总计4.8V用舵机线的那种插口直接与接收机连接?
2\给发动机上油时,堵住风口,桨是转半圈还是一圈?我的转一圈油上来了又会退回去,正常吗
3\点火电,干电池1 ...

1,接收电可以合用4节电池,充电的和一次性的都行,装入电池盒。或者用4.8(4节)或6V(5节)的电池组
2,上油,堵住风口,不要管几转,看着进油管,拔到看到油进入化油器再拔一到两下,上来的油退回是正常的,热车更明显
3,点火电,用一节镍电就行,最好是镍隔。千万不要用2节,随便你买有很多的火头来烧坏。正常情况下,1600MA的电池可以用一个月左右。不过狂点的话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