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镍氢充电请教

楼主(2006-11-04):
请问下
我的镍氢动力电是10。8V的,750MAH的。
充电器
的输出电压是9V,电流是0。35A的
那照公式我是不是应该充电2个小时左右??
如果是的话,不是说镍氢电要充到热才表示充满吗??我的电要充电3-4小时才能热啊!
这还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现在天气凉了!充到7个小时都不见多热,只是少许温温!
请问还要继续充到热为止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根本充不进电的。输出电压比电池的电压都低。

网友B:
是啊,充电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要冲到微热,45度左右